[8/16-bit MCU] S9S08AW32单片机不能进入ADC中断

楼主(2018-09-27):
使用codewarrior11进行配置:
同时配置的还有一个定时器:

运行DEBUG后,定时器中断能够正常进入,但是ADC中断一直进入不了。
运行后的ADC1SC1和ADC1SC2寄存器配置如下图。
寄存器一直显示转换正在进行。。

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吗?谢谢。

楼主:
同样的代码,同样的配置,在codewarrior6.3中就能进入ADC中断。
两个开发环境中DEBUG对比,发现对寄存器的操作都是一样的。

楼主:
已经解决,是ADC时钟源的选择问题,选的是备用时钟,所以没有进中断。

需要修改为BUS CLOCK就好了。

楼主:
但是在6.3版本中,选择的是备用时钟,能够进入到中断。晕了。
先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