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从CRC-CCITT 转 CRC-Modbus 有简单的算法吗?

楼主(2018-09-27):
芯圣单片机自带硬件CRC-CCITT 计算功能,可是MODBUS 的CRC 算法与之不同.有没有简单的算法可以直接从CRC-CCITT 转 CRC-Modbus 并且比纯软件直接计算CRC-Modbus 更快.
否则放着这个硬件CRC不能用反倒用纯软件计算就可惜了.

网友A:
CRC-CCITT 在 xmodem上使用,CRC-modbus在modbus上使用。
我遇到的8位机,crc-modbus应该用的更多一点,不知道为什么设置为CRC-CCITT,华大的Arm-M0的003/005也是CRC-CCITT,晕................

你好,我下载了你在**电子分享的Xilinx 下载器 Digilent JTAG-HS3 所有资料,但是无法运行,请问方便联系我一下吗?15000256530,谢谢!

网友B(2018-12-29):
在某种意义上说CRC归属于单向散列函数,任意长度的明文被散列为固定长度的结果。故此时是不可逆的,故无法从ccitt转换为modbus。

网友B:
http://www.hotpage.com.cn/hot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