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音频变压器有认识的吗?

楼主(2018-09-27):
板子上器件,应该是音频变压器。标字是AT086。
在淘宝上和bing上搜索这个关键字都没有找到。
有人认识这个器件吗?哪个公司的,什么型号?多谢!

网友A:
根据在电路中的作用确定其功能,再找替代品。

网友B:
找厂家定制

网友C:
应该是定制的  拆下来研究吧

网友D:
如果确定作用,而且有实物,找个厂家定制还是挺容易的,数量少,直接打样货就可以用了。
一般要求高的音频变压器铁芯为坡莫合金,否则那就是普通硅钢片。尺寸什么都是现成的,应该不难吧。

楼主:
有实物。谢谢大家的建议。
音频变压器更普通的工频变压器比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实物。谢谢大家的建议。
音频变压器更普通的工频变压器比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

普通的音频变压器,和工频变压器没什么区别,要求高的,我上面说了,采用坡莫合金铁芯。
绕制工艺,最差的,和工频也没什么区别,要求高的,会采用超多层三明治绕法,加分段什么的复杂工艺,这个和普通工频变压器差别就大了。
其实你这样想就好了,工频变压器,设计的基本工作频率50Hz,你如果只需要正确的传输50Hz以上的音频,那么完全可以用工频变压器的参数来设计,只是高频部分损失大一点而已。像电话机上面的300Hz-3KHz的变压器,其要求比工频变压器还低。

网友E:
淘宝搜:微型音频变压器

网友F:
这个可以定制,不过最好分析一下电路,如果是过去电话、Modem上常用的那种,可以买到大量成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淘宝搜:微型音频变压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