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冲小信号延时电路

楼主(2018-09-27):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小信号放大,然后加个单稳触发延时,最后用分压电阻降幅.小信号放大可用cmos反相器接成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小信号放大,然后加个单稳触发延时,最后用分压电阻降幅.小信号放大可用cmos反相器接成放大电路.

谢谢,我研究下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用电荷耦合器件实现,不过芯片现在比较难找了。

网友C:
用彩电上面的亮度延时线,0.2-uS级延时,全模拟工作,应该是最方便的了,就是器件现在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用电荷耦合器件实现,不过芯片现在比较难找了。

谢谢,我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彩电上面的亮度延时线,0.2-uS级延时,全模拟工作,应该是最方便的了,就是器件现在不好搞。 ...

谢谢,我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