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两个CP2102-GMR之间用USB能不能通信起来?

楼主(2018-09-27):
如题, 跟电脑可以通讯起来. 但是两个CP2102用USB连一个发送,另外个收不到数据,而且双方DTR,RTS脚都是高电平.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描述的可能有一些误导性。
每个2102的自发自收可以么?

如果没有问题,两个间的通信应该问题不大,看设置有设置对么?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等等。

楼主:
我第一次玩USB,CP2102的资料挺难找的...

网友B:
当然可以,CP2102是早期的USB串口桥,交叉连线再用串口通迅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