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系列芯片如何生成二维码

楼主(2018-09-27):
同时把生成的二维码显示到LCM12864这种的屏幕上。
让微信、支付宝都能扫描到这个二维码

网友A:
现在大量使用的是QR code,二维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有编码算法、分块、排列和掩码,同时还有纠错算法。
不过过程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程序过程而已,理解了方法,实现起来也非常机械,具体的可以参考这个:
https://blog.csdn.net/lanhaiblog/article/details/25782309

网友B:
微信支付宝具备二维码生成接口的。

网友B:
你可以通过网络,调用他们的接口,然后显示的屏幕上。你自己算法生成的二维码不行的。

网友C:
通过支付宝的接口,可以自动给你返回收款码。

网友D:
这个有具体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