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网口实验做不了,真郁闷

楼主(2018-09-27):
因为工作需要,公司买了一套STM32F767的开发板,里面有个网口实验。
我们公司是做试验机的,需要和电脑用网络通信。今天我就想用开发板用网线和
电脑通信。公司没有路由器,上网用上网卡。老是不成功,问了一下客服,说没有
路由器没法做那个网口试验。而我们老板的意思,是用网线一端接开发板,一端接
电脑,实现板子和电脑网络通信。我感觉没有路由器,恐怕不行吧。
我网络知识缺乏,请大神说说,这样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A:
如果不使用DHCP功能,是可以直接连接在电脑网口上进行网络通信,当然前提是电脑的IP和开发板的IP要在同一网段内。

网友B:
你这不是缺乏,你这个根本没有,简单的测试网线连接PC和目标板就行了

楼主:
UDP成功了。把
LWIP_DHCP宏定义改为0,并配置网络采用固定IP地址就好了。

网友C:
IP段配置的是一段吗?

网友C:
直接 通信的话,只需要两个IP设置一下就行了。网关不要设置,你没有网关。。如果设置了网关,那系统会先去找网关,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段配置的是一段吗?

是的

网友D:
和pc直连,pc上运行tftpd32,里面有dhcp服务可以给你的板子分配ip

网友E:
开启DHCP,如果没有路由器就会超时设置默认的IP地址,你只要确认这个默认IP地址跟电脑PC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内就可以尝试是否可以PING同
如果可以PING同,那其它就容易多了

网友F:
我直接用cube生成的 代码 可用

网友G:
还是查查设置吧 我的就可以啊

网友H:
不用路由器也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