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大佬推荐一个32单片机

楼主(2018-09-27):
求助各路大佬推荐一个32单片机

32位单片机很多阿?你有啥要求?

网友A:
你有啥要求呢推荐下马上就被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啥要求呢推荐下马上就被删了

别带联系方式和外网链接,就不会被删了。
带联系方式容易被误作为广告贴

网友C:
用大路货,资料多开发简单,尽量别用偏门的

网友D:
没有具体需求,问题就没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带联系方式和外网链接,就不会被删了。
带联系方式容易被误作为广告贴 ...

好吧我就是打广告

网友A(2018-11-13):
引用 网友B:
别带联系方式和外网链接,就不会被删了。
带联系方式容易被误作为广告贴 ...

谢谢兄弟

网友E:
32位单片机可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而且各个厂家侧重又有所不同,按照内核来分,常见有M0、M4。
而硬件那更是燕瘦环肥各有千秋了。比如有的具有硬件浮点,而有的仅仅只是硬件乘法器,像很重要的TIME单元,有高级通用time单元也有一般的time定时器,有的高级time定时器多达2个以上。
像非常重要的ADC,有12位,有10位(大多数)。
部分32位单片机还带DSP内核什么的。
所以,你选择一款32位机,必须根据你的硬件需求,选择一款合适的性价比的单片机来用。

网友F:
起码说一下你的需求啊。。。

网友C:
选st呗,st送的开发板多,例程多。上手快

网友G:
st还可以,型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