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卡尔曼滤波,如果得出这种结果是否正确

楼主:
尝试做平衡小车,然后用卡尔曼滤波处理从六轴传感器输出的数据。但发现晃动PCB时,滤波后得到的数值一直比实际情况慢。
比如PCB平放然后缓慢立,到45度时,滤波输出数值只到30;实际60度输出51度(以附图为例)。
想请教下,这样子的滤波是不是有问题的?

备注:1.蓝色为实时值,红色为滤波后数值
2.图例只是用于说明现象,并非真实数值,但情况相近。

网友A(2018-09-27):
系列2略微不像,后半截应该会好点。
现象基本是这样,你的滤波的参数是多少?
采样的周期又是多少?
可以算出来你滤波器的等效时常数τ,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列2略微不像,后半截应该会好点。
现象基本是这样,你的滤波的参数是多少?
采样的周期又是多少?

参数设定的话 两个Q值我改的很大,函数本身基本和网上的一样。附带更新了数据,这个是真实值测得的了。
float code Q_angle=1;     //网上数值清一色只有0.001好像
float code Q_gyro=2;
float code R_angle=0.5;
float code dt=0.005;

以下为函数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float Gyro,float *MPU_dat)  // 滤波,输出标准的方波驱动电机
{
    *MPU_dat+=(Gyro - Q_bias) * dt; //

        Pdot[0]=Q_angle - PP[0][1] - PP[1][0];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P[1][1];
        Pdot[2]=- PP[1][1];
        Pdot[3]=Q_gyro;

        PP[0][0] += Pdot[0] * dt;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PP[0][1] += Pdot[1] * dt;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1][0] += Pdot[2] * dt;
        P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ccel - *MPU_dat;//zk-先验估计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MPU_dat+= K_0 * Angle_err;
        Q_bias+= K_1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MPU_dat+1)   = Gyro-Q_bias; //输出值(后验估计)的微分=角速度

1.jpg (61.22 KB )

网友A:
哥,原始数据先上个阶跃响应 x[]={0,0,0,0,0,0,0,0,0,0,0,0,0,0,0,0,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跑一下你的算法,看看滤波后的 y[]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原始数据先上个阶跃响应 x[]={0,0,0,0,0,0,0,0,0,0,0,0,0,0,0,0,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

试着角度输入{0,0,0,0,0,0,0,0,0,0,0,0,0,0,0,0,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加速度按照常理,输入{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
得到曲线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着角度输入{0,0,0,0,0,0,0,0,0,0,0,0,0,0,0,0,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加速度按照常理, ...

1 滤波器有低通效果。
2 滤波器有小的延时效果。
3 阶跃响应的稳态是没有偏差的。
滤波器效果只是让输入的数据慢慢的变化到稳态值,没有看到错误。

是不是楼主等的时间不足够长?
从阶跃响应来看,不应该有稳态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滤波器有低通效果。
2 滤波器有小的延时效果。
3 阶跃响应的稳态是没有偏差的。

昨天查程序,发现原来有个地方弄错了
卡尔曼的两个取值,角度和角速度,其中角速度没取到
改回来后很多都正常了

此贴可结,感谢一直以来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