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芯片选型求助!

楼主(2018-09-27):
想求助一下大仙们,选哪款STM32合适,主要需求如下:1.支持CAN功能;2.支持LCD接口; 3.最主要的是成本要低,只要是STM32芯片就行,不限于STM32F4,非常感谢!

网友A:
LCD 可是有多种规格, 大都可以软件模拟接口
这样可以用 103

网友B:
楼上很正确,不一定非要具备硬件的LCD,IO配合几段代码操作更容易。

网友C:
f1系列的基本都可以

网友D:
STM32FEBKC6T6这款芯片你看下能不能用。这款有带CAN而且价格相当实惠

网友E:
基本上都支持 就选价格最便宜的就行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官方提供的选型工具呢?PC端和手机端的APP都有,ST MCU FINDER来查找需要的芯片很容易的

网友G:
F1系列的应该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几位专家,我研究一下,有问题再随时过来,谢谢各位!

网友H:
can这块基本都行,波特率不是太高都能做得来,lcd这块可深可浅,主要是存储这块够不够,有多少字库多少图形,刷屏要求,点阵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