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大佬知道stm32的io口从0变到到1需要几个指令周期

楼主(2018-09-27):
如题,这个怎么算的。

网友A:
都需要什么指令
每条指令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B:
看汇编指令就知道了。

网友C:
我觉得是外MCU本身设计及外围电路 限制了最快IO翻转频率 是18M,  本身GPIO时钟最大72M.
像这种指令 一般只需要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D:
STM32F103我测试最快的IO翻转时间是2个T,即由0输出1要2T,由1输出0要2T。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外MCU本身设计及外围电路 限制了最快IO翻转频率 是18M,  本身GPIO时钟最大72M.
像这种指令 一般只 ...

输入才18M,输出的话应该不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输入才18M,输出的话应该不止。

硬件手册上是这样讲的 实测 能到9M就不错了 ,   还要注意阻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