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按键问题

楼主(2018-09-27):
while(1)
          {
              if(!(P1IN&0x02)){//判断P1.1是否按下
                  Delay10ms(1);//消除抖动
                  if(!(P1IN&0x02)){//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if(i<9){
                         P1OUT^=BIT0;
                         i++;
                        }
              }
              }

按键按下放开一次 i 值应该加1,但是却加的不是1,而是大于1的随机数,请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貌似是程序执行太快了,按下的时间,i可能加了很多次

网友B:
没有做按键释放判断

网友C:
while(1)
          {
              if(!(P1IN&0x02)){//判断P1.1是否按下
                  Delay10ms(1);//消除抖动
                  if(!(P1IN&0x02)){//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if(i<9){
                         P1OUT^=BIT0;
                         i++;
                        }
                         int j=0;
                         while(j<50&&P1IN&0x02){
                             Delay10ms(1);
                             j++;
                         }
              }
              }
加了之后问题依然一样

网友D:
判断按键释放是指判断按键是否断开,你这里在j>50后就退出了按键判断,并不确定按键是否断开,所以你这个判断可以说只是一个纯粹的延时而已

网友E:
如果if(!(P1IN&0x02))是判断按下的话,那应该把!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按键按下是判断引脚是否等于0的话,那释放就是判断引脚是否等于1了

网友G:
需要延时函数

网友H:
没有检测函数吗

网友I:
延时长点。

网友J:
代码有问题

网友K:
推荐使用中断代码

网友L:
这个消除抖动太短了。

网友M:
随机出现的?

网友N:
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O:
收到外部的干扰了。

网友P:
其他的代码呢?

网友J:
按键执行的速度太快了。

网友G:
代码执行太快了。

网友I:
需要一个大的延时函数。

网友H:
检测需要消抖的,

网友P:
变量在其他的函数中是否有使用呢?

网友O:
按键有毛刺产生的。

网友N:
可能按键无法消抖。

网友M:
单步调试呢?

网友L:
消抖最好1s以上。

网友K:
中断检测是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