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如何读取外部数据

楼主(2018-09-27):
#include <msp430f5529.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volatile int temp;
        P6DIR &=0x00;
        P6SEL = 0X00;
        P1DIR |= BIT0;
        //temp=P6IN;
        while(1)
        {
                if(P6IN)
                {        P1OUT |= BIT0;}
                else
                        P1OUT &= ~BIT0;
        }
}
程序的大概意思是P6.1口读取热释电的高电平信号,当检测到高电平时,P1.0控制led亮

这是分享贴?感谢分享

网友A:
读之前,改变引脚状态为低电平,然后设置该引脚为输入,然后再进行读操作。

网友B:
我想让单片机控制LED灯亮 当红外传感器检测到人体后
为什么把temp=P6IN注释了?

网友B:
因为P6IN的值不是常量,而是一串的寄存器指令,单片机判断是否读取到外部的值应该这么写  if(P6IN&=0x02)

网友C:
红外传感器不是有三个接线的地方 该怎么和单片机连呢 5529开发板可以为红外传感器供电吗 红外传感器的OUT接P6.1?

网友D:
是flash芯片吗?

网友E:
使用的是什么硬件呢?

网友F:
读取按键吗?

网友G:
外部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H:
这个不是很难吧

网友I:
读取热释电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J:
扫描IO的状态。

网友K:
代码没有问题

网友L:
没有硬件的描述

网友M:
是否需要上拉电阻呢?

网友F:
按键可以使用中断函数。

网友D:
没有读取的驱动代码呢

网友E:
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M:
上拉电阻加上以后驱动更好。

网友L:
硬件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K:
楼主不是实现了这个功能了吗?

网友J:
最好加个延时函数的。

网友I:
使用中断就可以实现。

网友H:
P6的IO很简单吧。

网友G:
是IO的电平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