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DC12V驱动多个LED的方案

楼主(2018-09-27):
(无正文)

网友A:
升压恒流:可以采用10串33V5并(33V/0.3A)或者5串10并(15.6V/0.6A),推荐方案XL6013或者XL6005

网友B:
降压恒流:可以采用2串25并(6.6V/1.5A),推荐使用XL3001;--成本最低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5个LED串联后 再分10组并联接到电源上

网友D:
有恒流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