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能用外部ACDC输出供电吗

楼主(2018-09-27):
请问各位大神,一般运放均采用LDO供电,但系统中由外部ACDC12V供电,能直接采用该12V滤波处理后作为运放的供电电源吗,一般纹波范围限制?

网友A:
这个没有具体指标要求,要看运放的PSRR参数和系统的要求,AC/DC通常会有比较大的纹波

网友B:
考虑到运放工作电流,AC整流滤波后,用电阻-稳压管,来给运放供电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线路简单,纹波又足够低。
只是整流滤波后,那个纹波一般比较大,虽然运放有电源抑制比这个参数,要求低的时候用用没什么,稍微要求高点,难免引入100hz纹波干扰。

网友C:
ACDC也有性能很好的,运放应用也有对电源需求很低的。
很多应用是可以用ACDC给运放供电的。

网友D:
以前的录音机,就是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给各级电路供电。
后级功放直接供电,前级小信号放大电路,RC滤波即可。
关键是看电路对信号的要求,要求高就加二次稳压或者l滤波,要求低直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