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298N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2018-09-27):
用298N驱动两个直流电机,自己画的PCB,两项电压不一样,相同的占空比,电压输出相差0.5V左右
用的原理图是这个,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问题在哪,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C:\Users\AdminLDM\Desktop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A:
先更换298试试

网友B:
交换A,B电机再测一下看看.(排除负载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换A,B电机再测一下看看.(排除负载差异.)

一样的,空载都存在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更换298试试

换个了,PCB出问题,用洞洞板焊出来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