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 外中断一个尴尬的问题,2种方式如何区分?

楼主(2018-09-28):
使用了外部中断1,触发方式选的是1,下降沿;结果发现和0,低电平没啥区别。
就是中断里关闭PWM。
有2点疑问,请大神们指导:
1,我怎么去测量究竟是那种触发方式?
2,它们真的有区别吗?(个人理解是都是给1个信号,把中断打开就行了)
3,它们是不是从持续时间长短来判断是 “跳水一次”还是“一直在水里”?
4,我发现(不知道是不是问题?)把那个有中断的I/O口 初始化 设置成 高电平,会有时灵,有时不灵?     (软件还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A:
选择根据外部输入的信号,例如:外接按键,可以选用下降沿触发
有时灵,有时不灵,首先外部需要有上拉电阻,在没有触发时确保管脚是高电平

靠。大白就是吊。

网友B:
如果你连下降沿和低电平都没有搞清楚,还得学学数字电路呀。
肯定有区别的。
如果是下降沿触发,只在下降沿时触发一次,如果一直低电平,不会触发第二次。
如果是低电平触发,只要一直是低电平,就会一直触发中断,中断程序会反复进入的。

谢谢指点。赞。

网友C:
经常看到有人测试外中断用机械触点按键测试,然后在中断里取反一个IO,点一个灯,意图是,按一次键,灯就亮或灭,但是实际发现有时候根本就不灭或不亮,或者释放按键时也亮或灭,然后就说:这个MCU的外中断不可靠,时而有效,时而无效。

这么认为的人,忽略了一个问题:机械触点按键是有抖动的,按一次键,可能会抖动几次至几十次(示波器很容易看出来),如果抖动是奇数次,则灯状态会改变,如果抖动是偶数次,则灯状态不变。

哇。你是那个 单片机搜索引擎?高人呀。

网友C:
继续上贴:所以,定量测试外中断一定要用无抖动的信号来测试。

@coody :谢谢高人。
@tianqi911 :很容易的,有硬件消抖的输入信号,或使用MCU的IO输出方波,或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一般都是无抖动的。
高人。_无抖动的信号_这个怎么弄?能不能给点提示?触摸按键发出的信号算不算?有没有什么_便宜的(手动可以搞出来的)_无抖动的信号?

网友A:
软件可以消抖,相当于过滤抖动信号

网友D:
区别大了,下降沿,是INT0从VCC到0的跳变,产生一次中断,如果是低电平模式,那么只要int0处于0,除非你关闭中断,否则一直在中断里面。
对于干扰不大状态的INT0,我们可以设置为准双向模式,然后为高电平,这样就打开了端口的弱上拉,可以实现外部中断下降沿或者是低电平的中断了。
对于干扰比较大的,INT0端口建议外加阻值比较低的上拉电阻,比如1K甚至更小,然后端口还是按照常规设置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可以消抖,相当于过滤抖动信号

谢谢。不过我是小白,软件消抖太高级了,只看原理完全自己写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区别大了,下降沿,是INT0从VCC到0的跳变,产生一次中断,如果是低电平模式,那么只要int0处于0,除非你关 ...

谢谢关于处理干扰的建议。

网友E:
期待最新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F:
低电平触发,,跟下降沿的触发。。。。。。一般下降沿触发后要判断一下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是小白,软件消抖太高级了,只看原理完全自己写不出来。

延时就行了啊,一般抖动就十几毫秒,延时个十五毫秒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