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通信问题

楼主(2018-09-28):
上位机labview和下位机dsp用485进行通信,运行两天后发现上位机labview就接受不到下位机dsp发的数据,为了确定是哪个的原因,我就关闭labview用串口助手尝试能不能接受数据发现不行(期间没有动下位机),然后我就重启了下位机dsp但是发现串口助手还是收不到,在然后我重启了pc发现串口助手就能接到数据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
dsp型号是2812

网友A:
最好先将板卡的硬件TX RX短接起来   看看自发自收
如果没问题   再看看上位机原因

网友A:
比如     你在上位机强制修改了COM端口号
可能需要重启一下才能起效   其他原因可能就与
串口助手或驱动有关系了

网友B:
好象是上位机的串口设备锁死了

网友C(2018-11-16):
先弄一个自发自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2018-12-21):
受环境的影响DSP的SCI模块受到干扰被打死了,
解决方案:
1.DSP对SCI模块实时自检,发现错误,复位!
2.485通信改成422可能更好点!

网友C:
有些时候,真的是重启下电脑就可以了。串口驱动应该有问题

网友E(2019-06-0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还望不吝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