帧数据解析问题

楼主(2018-09-28):
如果数据部分包含与帧头一样的数据,需要怎么进行收发处理,如何判定一帧数据开始位置

网友A:
判斷接收到的數據最開頭是否爲幀頭,是的話,按照長度字段去接收整個幀,判斷校驗是否正確。如果接收的數據長度不夠,超時後丟棄。

只要有一個步驟出錯,就清空整個接收緩衝。(譬如 DMA 環形接收,當前已經接收 40 字節,首個幀只占 20 字節,首幀出錯把 40 字節全丟掉)

所以,幾乎不存在誤把數據當作幀頭的情況,就算有,校驗不過當作普通錯誤丟掉即可。

再次強調:出錯清空所有接收緩衝數據。不要逐字節掃描幀頭。

网友B:
那需要从协议的整体去考虑,比如帧头后面数据的定义是否合理,帧长度是否正确,校验有没有通过等。一个编制良好的协议是不会受到“巧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