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的稳定性比无源晶体要好吗?

楼主(2018-09-28):
做控制卡,经常有几个是因为晶振起不来,而工作不正常,
我想问下,用带电源的有源晶振,是不是比不带电源的晶体要稳定?故障率更低?贵点能接受.

网友A:
有源是密封在内部的线路驱动,一般来说,可靠性比外面挂芯片要好。稳定性也好点。
缺点就是价格稍微贵点。

网友B:
你想更稳定,可选带温补的晶振

网友C:
用无源晶振也没啥问题。

网友D:
一直用的无源晶体,从来没有发现晶体电路坏的,这个设计和采购都很要紧。

网友E:
有源头晶振设计简单,出问题的概率小。你的无源晶振不起振这么频繁,说明设计的时候没有下好功夫,晶振设计需要考虑-R值,驱动功率等参数,外挂电容也需要经过计算得到。板子出来最好让晶振厂家帮忙测一下,不合适就需要更换晶振,不要考虑元器件本身的问题,电子元器件哪来那么多问题。

网友F:
一般来讲是这样,但不绝对,因为晶体必须配合外部振荡电路工作,而外部振荡电路的设计如果到位,那完全可以足够稳定。晶振的好处是自带和内部晶体匹配的振荡电路,无需再考虑自行设计,封装又是整体的,温度特性往往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