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华大单片机-中国“芯”,中国梦-华大HC32F030 系列 / HC32F036 ...

楼主(2018-09-28):
华大HC32F030 系列/ HC32F036 系列
32 ARM® Cortex®-M0+微控制器
HC32F030/ HC32F036 系列是一款宽电压工作范围的通用 MCU。集成 12 位 1M sps 高精度
SARADC以及集成了比较器、运放、内置高性能PWM 定时器,LCD 显示、多路 UART、SPI
I2C等丰富的通讯外设,内建AES,RNG 等信息安全模块,具有高整合度、高抗干扰、高可靠性
的特点。本产品内核采用 Cortex-M0+ 内核,配合成熟的 Keil & IAR 调试开发软件,支持C
言及汇编语言,汇编指令。
超低功耗典型应用
         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家居
         电子烟,航模,无线充 等消费类行业
         电动工具 等电机控制行业

注:目前只支持64K FLASH 对应型号。
1.   资源简介
32 位 CORTEX M0+ 内核
ARM®Cortex®-M0+ 处理器源于Cortex-M0,包含了一颗 32 位 RISC 处理器,运算能力达到
0.95 DhrystoneMIPS/MHz。同时加入了多项全新设计,改进调试和追踪能力、减少每条指令循
环(IPC)数量和改进 Flash 访问的两级流水线等,更纳入了节能降耗技术。Cortex-M0+ 处理
器全面支持已整合 Keil & IAR 调试器。
Cortex-M0+ 包含了一个硬件调试电路,支持 2-pin 的 SWD 调试界面。32K/64K ByteFlash
内建全集成 Flash 控制器,无需外部高压输入,由全内置电路产生高压来编程。支持 ISP、 IAP、ICP
功能。
32K/64K Byte Flash
内建全集成 Flash 控制器,无需外部高压输入,由全内置电路产生高压来编程。支持 ISP、IAP
ICP 功能
4K/8K Byte RAM
根据客户选择不同的功耗模式,RAM 数据都会被保留。自带硬件奇偶校验位,万一数据被意外
破坏,在数据被读取时,硬件电路会立刻产生中断,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时钟系统
一个频率为 4M~24MHz 可配置的高精度内部时钟 RCH。在配置 16MHz 下,从深度休眠模式
到工作模式的唤醒时间为 3uS,全电压全温度范围内的频率偏差 < ±2.5%,无需外接昂贵的高
频晶体。
一个频率为 4M~32MHz 的外部晶振 XTH
一个频率为 32.768KHz 的外部晶振 XTL
一个频率为 32.768/38.4KHz 的内部时钟 RCL
一个频率为 8M~48MHz 输出的PLL
工作模式
(1)运行模式Active:CPU 运行,周边功能模块运行。
(2)休眠模式Sleep:CPU 停止运行,周边功能模块运行。
(3)深度休眠模式Deep sleep:CPU 停止运行,高速时钟停止运行,部分功能模块运行。
通用 IO 端口
最多可提供 56 个 GPIO 端口,其中部分 GPIO 与模拟端口复用。每个端口由独立的控制寄存
器位来控制,支持 FAST IO。支持边沿触发中断和电平触发中断,可从各种深度休眠模式下把
MCU 唤醒到工作模式。支持位置位,位清零,位置位清零操作。支持 Push-Pull CMOS 推挽输
出、Open-Drain 开漏输出。内置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带有施密特触发器输入滤波功能。输出
驱动能力可配置,最大支持 12mA 的电流驱动能力。56 个通用 IO 可支持外部异步中断。
中断控制器
Cortex-M0+处理器内置了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支持最多32 个中断请求(IRQ)输入;
有四个中断优先级,可处理复杂逻辑,能够进行实时控制和中断处理。
看门狗 WDT
WDT(Watch Dog Timer)是一个可配置的20 位定时器,在 MCU 异常的情况下提
供复位;内建10KHz 低速时钟输入作为计数器时钟。调试模式下,可选择暂停或继
续运行;只有写入特定序列才能重启 WDT
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0~UART1
2 路通用异步收发器(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UART0/UART1
支持流控功能
支持DMA 硬件数据传输
同步串行接口 SPI
2 路同步串行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支持主从模式。
支持DMA 硬件数据传输
I2C 总线
2 路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支持主从模式。采用串行同步时钟,可实现设备之间以不同
的速率传输数据,串行 8 位双向数据传输最大速度可达 1Mbps
蜂鸣器 Buzzer
4 个Base Timer 功能复用输出为 Buzzer 提供可编程驱动频率。该蜂鸣器端口可提供 16mA
sink 电流,互补输出,不需要额外的三极管。
时钟校准电路
内建时钟校准电路,可以通过外部精准的晶振时钟校准内部 RC 时钟,亦可使用内部 RC 时钟去检验外部晶振时钟是否工作正常。
唯一识别号 UID
每颗芯片出厂前具备唯一的 16 Bytes 设备标识号,包括 wafer lot 信息,以及芯片坐标信息等。
UID 地址为:0X00100E70 - 0X00100E7F
32 位硬件除法器
HDIV(Hardware Divider)是一个32 位有/无符号整数硬件除法器。
AES 硬件加密
AES(The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是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在 2000 年10
2 日正式宣布的新的数据加密标准。AES 的分组长度固定为 128 位,而密钥长度支持 128
RNG 随机数发生器
RNG 是一个真随机数发生器,用来产生随机数。
12 Bit SARADC
单调不失码的12 位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在 24M ADC 时钟下工作时,采样率达到 1Msps
参考电压可选择片内精准电压(1.5v 或 2.5v)或从外部输入或电源电压。30 个输入通道,包括
24 路外部管脚输入、1 路内部温度传感器电压、1 路 1/3 电源电压、1 路内建 BGR 1.2V 电压、
3 路OPA 输出。内建可配置的输入信号放大器以检测弱信号。
低电压检测器 LVD
对芯片电源电压或芯片引脚电压进行检测。16 档电压监测值(1.8v ~ 3.3v)。可根据上升/下降边
沿产生异步中断或复位。具有硬件迟滞电路和可配置的软件防抖功能。
运放 OPA
OPA 模块可以灵活配置,适用于简易滤波器和 Buffer 应用。内部的三个运放可以配置为反向、
同向具有不同增益的组合运放,也可以使用外部电阻进行级联。
LCD 驱动
LCD 控制器是一款适用于单色无源液晶显示器(LCD)的数字控制器/驱动器,最多具有 8
公用端子(COM)和 40 个区段端子(SEG),用以驱动 160 (4x40)或288 (8x36)个 LCD 图像
元素。可以选择电容分压或电阻分压,支持内部电阻分压。内部电阻分压可以调节对比度。支
持 DMA 硬件数据传输。
嵌入式调试系统
嵌入式调试解决方案,提供全功能的实时调试器,配合标准成熟的 Keil/IAR 等调试开发软件。
支持4 个硬断点以及多个软断点。
华大单片机-中国芯,中国梦中国人用自己的“芯”

网友A:
放出规格书来

网友B:
http://www.hdsc.com.cn/s.aspx?id=4&f=cn&node=73&pid=14&xzid=0&page=2

楼主(2018-11-26):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HC32F030/HC32F036应用于哪种应用较合适?支持国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32F030/HC32F036应用于哪种应用较合适?支持国芯

这个应用比较多,可以替代XXXF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