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28):
我们产品采用干电池供电,有一个外部接口

具体如图,打15kv电压,所以这个插件电阻很大,我们用的是2W的,很大很占地方,我想在想把它换掉,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有点没看明白啥意思,可以QQ上交流吗?Q:3004733585

网友B:
我司是ESD保护器件原厂,免费提供测试整改服务。18549815080微信同号

网友C:
如果成本压力小可以考虑用2个1W的贴片晶圆电阻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成本压力小可以考虑用2个1W的贴片晶圆电阻替代

嗯,买了几个晶圆电阻,等待测试

网友D:
只要功率够就可以,可以换成几个电阻

网友E(2018-12-04):
不是很明白,只要电阻与TVS距离保持适当,静电能量应该会被ESD泄放掉,不会影响到电阻才对?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