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8003硬件板 + [交稿] LED + ADC + UART

楼主(2018-09-28):
这次的重点是测试一下国产003的ADC精度和线性度,思路是用7位半表测量过的‘431基准’当待测电压,做ADC后送到PC上分析。
一开始UART搞不定,得益于 lisingch 帖子里的信息,原来是要把Tx设置成“输入+上拉”这种反人性思维。
然后又遇到问题:插着串口模块时不能下载,猜测应该是下载时仿真器需要对芯片完全断电,而串口模块会通过引脚里的嵌位二极管给Vcc供电。

实验如图,12bit的ADC,电源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纹波、噪音..,所以我选择了锂电池!哈哈。另外,每处的压降都要考虑(垃圾杜邦线,几mA的电流都能导致压降1.5mV).
粗略测试结果还是满意的,将来需要时值得去认真画板,处理好地线和供电再详细测试了。

代码如下:

网友A:
很好,笨笨兔有个帖子要100分才能查看,我根本进不去,权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