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待机功耗问题

楼主(2018-09-28):
用STM32F103C8做待机功耗测试,发现实测值与手册值出入太大,求高人指点。
测试板,手册及进入待机代码如上图所示,用数字电源供电,用万用表2mA档,实测电流为48uA,与手册3.4uA出入太大。唤醒是用RTC闹钟实现的。

楼主:
图片怎么这么大

网友A:
具体要点为:
1、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输入,如果高阻是中间状态,设成模拟输入。这个很多人都提到过,必须的。作为输出口就免了,待机你想输出个什么东西,一定要输,硬件上加上下拉就可以了
2、两个晶振输入脚要remap成普通IO!!!使用内部晶振。
3、pwr的时钟要使能,即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这个也相当重要
4、关闭jtag口,并设成普通IO;
5、注意助焊膏的质量!!!注意电路板层之间是否进水!!!!
掌握这几项要点,再设中断什么的都行,整个世界清静了!!!完全低能耗。

网友A:
按照上面方法,可以最低2.5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点为:
1、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 ...

哇哈哈嘿嘿,先行谢过了,这个我之前大概方式了下,由其IO设置方面,没发现有明显改善。也许是我没设置对。现在在解决其它问题,假期后再做这个!谢啦!

网友B:
注意电路板层之间是否进水

网友C:
外设不用的也要关掉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接Zigbee模块时,RX端接了个上拉,我把这个上拉去掉后,可以降到8uA了!在研究下,再降降!

网友D:
是不是相应的引脚设置额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