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单片机损坏分析。

楼主:
芯片STC15F2K16S2,同一电源、同一应用场合28个控制板,485通信组成一个系统。本月初出现有5块电路板损坏。现象:上电不运行,再写程序也写不进去,外围芯片均正常,换MCU写入程序后正常。另外还有几块板子保存在EEPROM中的参数被修改,重新输入参数后正常。
分析:同一电源下多个单片机同时损坏,估计供电电源有问题。(现场发现有一相电对底板有打火痕迹,底板熏黑,电线有毛刺且头部被烧成圆球状)。
向STC求助无果,特来二姨家向各位前辈、坛友求助。

楼主(2018-09-28):
跟STC求助说让量一下IO对电源的电阻,

初步估计是I/O损坏了

STC客服 2018/9/10 9:04:08
你可以先测下这个值

网友:
青青原上草 2018/9/10 9:09:50

网友:
青青原上草 2018/9/12 9:04:37
怎样判断I/O损坏?

网友:
STC客服 2018/9/12 9:07:25
测I/O口  万用表打到欧姆档   1)正级接I/O口   负极接GND  测数据  2)正级接VCC   负极接I/O口     测量数值在500~700多  I/O口  正常   其他则损坏
建议:请客户检查电路中通过排线、连接线等等连接到外部电路的IO是否有适当保护,电源是否有抑制干扰脉冲措施。如果通过排线连接,或者链接的器件有负电压或正电压高于单片机的电压,则这些IO都要串联300~1K电阻来做保护。

STC客服 2018/9/12 9:07:43
万能表测试

楼主:
我测的结果跟他说的出入较大

全新芯片
STC15F2K16S2-LQFP32                       P0.0        P2.7        P2.6        P2.5        P2.4        P2.3        P2.2        P3.1        P3.0
        VCC
对IO                          红笔接VCC        9.75        9.76        9.79        9.80        9.77        9.76        9.77        9.76        9.77
                                 黑笔接VCC        5.72        5.73        5.68        5.74        5.75        5.75        5.67        5.79        5.79
        GND
对IO                         红笔接GND        2.071        2.066        2.066        2.065        2.059        2.056        2.061        2.053        2.054
                                黑笔接GND        19.87        19.72        19.79        19.88        19.55        19.81        19.53        19.93        19.98
        说明:万用表优利德UT139B,电阻单位:MΩ

损坏芯片
STC15F2K16S2-LQFP32                        P0.0        P2.7        P2.6        P2.5        P2.4        P2.3        P2.2        P3.1        P3.0
        VCC
对IO                           红笔接VCC        8.52        8.46        8.47        8.49        8.47        8.49        8.48        8.53        8.54
                                 黑笔接VCC        17.17        17.14        17.11        17.16        17.19        17.24        17.04        16.91        16.89
        GND
对IO                          红笔接GND        2.018        1.989        1.992        2.000        1.992        2.000        2.000        2.020        2.024
                                 黑笔接GND        17.09        17.07        17.04        17.08        17.11        17.16        16.96        16.83        16.81
        说明:万用表优利德UT139B,电阻单位:MΩ

网友A:
STC FAE和你一样不懂。
测量数字电路的I/O口,首先要用二极管档来测量,正常对地对电源有一个二极管效应的。
二极管档,测试结果是电压,一般在0.6V上下,和万用表的型号有关。

网友B:
给的信息太少  无法分析  至少给出原理图和PCB 和使用环境

网友C:
这种芯片本身如果是电源系统出了问题,后级保护不是很到位,坏的几率会比较大,但是,你光测试IO口的电阻,是不是有点问题啊,FAE是不是认为是由于内部击穿,造成短路,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就有点问题了,地板说的也是有道理,你换几块表试试,这个测试是应该做的更充分一些,载板的情况应该测试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

楼主:
感谢gx_huang 提醒!

今天晚上又测试了一下,用二极管档测了一下,新片、坏片正反两个方向导通电压一样,发现不了问题。又重测了一下静态电阻,差别也不大。会不会芯片就没有发生物理损坏,只是程序被干扰冲掉了?根据干扰的严重程度有的存放于EEPROM中的参数被修改,有的程序完全丢了,包括芯片中驻留的引导程序也没有了,所以就写不进去了。不知道怀疑是否正确,怎样才能验证呢?

网友D:
发个全一点的图纸,这个图纸看不明白连接关系

网友E:
PCB设计不合理吧,造成高压对低压打火,烧器件。设计产品,首先是做好电源,保护好IO。
凡是用引线外接的IO,或者RS232、RS485芯片的连接,最好有IO保护,再简单也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一般300~1000欧姆)。

网友F:
图不全,VCC和地之间加一个2K的电阻看看,开关电源时电感感应出的高压如果无处释放,会损毁IC的

网友G(2018-10-30):
同一电源5个单片机同时损坏,这种问题还要问吗,肯定是集体自杀

网友H:
用示波器量一下电源的纹波,还要看一下有没有浪涌,还有测试的环境

网友I:
STC 一款神奇的芯片

网友J:
典型的电源问题。只要有一个板子有短路现象了,其他都会出问题,时间早晚的事

网友K:
刚刚用15w408as完成了一个作品,感觉还行,
stc,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cpu,比较接地气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又测试了一下,用二极管档测了一下,新片、坏片正反两个方向导通电压一样,发现不了问题。又重测了 ...

你不用在线烧录的方式,用编程器刷程序如何?话说STC单片应该可以通过编程器烧录吧!

网友M(2019-03-08):
这个不能怪STC,没有任何一种单片机能在异常的高压电源下挺住。

网友N(2019-09-17):
电源和IO都做隔离处理吧。

网友O(2019-11-19):
至少给出原理图和PCB

发新帖

网友(2020-02-22):
呵呵 你想就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