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步进电机的基本控制

楼主:
1、通电换相这一过程称为脉冲分配。对于四相步进电机有四种脉冲分配方法:单四拍、双四拍、1-2 相八拍和 2-3 相八拍。
具体到四相步进电机 A、B、C、D 四相的分配就是:
单四拍,A->B->C->D->A;
双四拍,AB->BC->CD->DA->AB;
1-2 相八拍,A->AB->B->BC->C->CD->D->DA->A;
2-3 相八拍,AB->ABC->BC->BCD->CD->CDA->DA->DAB->AB。
2、        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
如果给定工作方式正序换相通电,步进电机正转,如果按反序通电换相,则电机就反转。
3、        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
如果给步进电机发一个控制脉冲,它就转一步,再发一个脉冲,它会再转一步。两个脉冲的间隔越短,步进电机就转得越快。
调整单片机发出的脉冲频率,就可以对步进电机进行调速。

楼主(2018-09-28):
3、1-2相八拍激磁:A->AB->B->BC->C->CD->D->DA->A,如图2-6 1-2相八拍相序。

4、2-3相八拍激磁:AB->ABC->BC->BCD->CD->CDA->DA->DAB->AB,如图2-7 2-3相八拍相序。

网友:
多谢,我一般用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都是驱动器控制,看看怎么直接控。

网友A:
2相4线的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