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版图如何影响模拟电路性能

楼主(2018-09-28):
版图如何影响模拟电路性能

版图将会对模拟电路性能产生巨大的影响,针对matching要求很低,nmos的body-effect不可小视,current matching即使差到20%~40%,matching最后造成了接近50%的偏差,也就是差不多到了1:600。

当电流的matching不那么重要的时候,为了节省电流和面积,可以使用采用的暴力巨大的raTIo值。

然后还学了一招,针对matching要求很低的情况,为了节省面积:

可以采用上图所示的方法。当然了,左边上面那个nmos的body-effect不可小视,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掂量着用吧!

本人的design存在严重缺陷,因而才导致了下面将会谈到的这个问题,正常情况下的current raTIo,大概会尽量保持在十以内。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基于一般的经典common-centriod的layout结构:

而不是下面所采取的做法。

当时并不很担心自己的current matching,因为觉得即使差到20%~40%(1:400变成了1:240到1:560),都是可以忍受的。结果后仿的结果显示,matching最后造成了接近50%的偏差,也就是差不多到了1:600.

下面是一个comparator的pre-amplifier。

因为以前都是做low power的电路,很少遇到需要烧电烧到几百uA的情况。

所以上面那个200uA的pre-amplifier,让作者郁闷了一下下。

M59和M63的W/L raTIo是1:400。

一开始做layout的时候,我们layouter问我,这个M59摆在哪里?

我当时没有过脑子的就脱口而出:“随便摆!”

话确实说得气壮山河,可结果却是有些难过……

之后我拿着coupleC和decoupledC去跑后仿。之前跳得好好的,Von和Vop的DC op应该是500mV。结果我跑了个DC,发现变成了200多mV……结果可想而知,下半部分全部出了saturaTIon region……

我开始以为是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出了问题,所以就跑过去找layouter。layouter说不可能啊!最后没有办法,我就去对比前仿和后仿的netlist。

然后下面是后仿netlist里M59和M63的BSIM参数。

大家可以看出来,比如这个叫“AS”的参数,差别已经快一倍了。

后来我仔细琢磨了下,会不会是layout的问题呢?

然后我就去找layouter看这两个管子到底怎么摆的。

因为我当时随口说M59这个diode随便放,所以layouter就把M59跟M63没有放在一起。所以这个所谓的current mirror就完全没有了matching可言。

有些layout影响,如STI,WPE(Well Proximity Effect:During ion implantation, kinetic ions scatter back out of PR and become embedded in the Si near PR edge, causing VTH shift. 。The affected distance is ~ 1um. • Small angle II helps, but never avoids WPE.)之类的,就纷纷冒出来了。

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让layouter把M59插到M63里面。M63不是有400 (multiplier=400)个吗?我就把M63的m改成了399,其中中间一个留给了M59(下面的netlist里面M59变成了M159)

楼主:
版图如何影响模拟电路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