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在这电路图中作用

楼主(2018-09-28):
以下是一个闪光灯电路,网上找的。不明为什么要加两个电容?
图中用的应该是直流3V电压,按理电容是不通直流电的,
为什么要加入电容不解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振荡电路,用来控制闪光的。没有电容就不会闪了。

楼主:
只想知道这电容会不会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想知道这电容会不会导通???

不通导

楼主:
如果不导通,那电容有什么用??

网友B:
典型的双管多谐振振荡器,2个电容决定2个管子各自导通的时间。

网友C:
建议学习一下数字逻辑电路,这是一个多谐振荡电路,R1C1和R2C2决定振荡频率。

网友D:
建议看一下杜洋视频  里面有这个电路介绍

网友E:
电容实现震荡器的功能!

网友F:
算是个振荡器,

网友G:
两个电容轮流充放电控制三极管导通,才能使LED轮流导通,现象就是闪灯。由于有交变电流,所以不能说电容不通电,实际是有交流电通过的

网友H:
楼主图是典型的多谐振荡器,原理很简单,分析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

网友I:
这知识属于基础的

网友J:
双管多谐振振荡器,电容要充放电的哦

网友K:
振荡用的

楼主:
有些讲电容会导通,有些讲永远不导通!到底会不会导通?电源是直流电3v,按理电容阻直通交,大概不导通是吗?

网友L:
经典RC震荡电路,电容的作用是充电放电,分别使Q1与Q2交替导通!

网友M:
Multisim仿真下就知道哈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只想知道这电容会不会导通???

会啊! 电容是有充放电的,两端电压变化,达到阈值控制三极管导通与关闭。

这个叫做无稳态电路。每个管子有差别,通电后不是同时导通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会啊! 电容是有充放电的,两端电压变化,达到阈值控制三极管导通与关闭。

这个叫做无稳态电路。每个管 ...

参见这个思维导图,工作工程:http://naotu.baidu.com/file/2a1ca2b04afa43878b656ba07f203e44
另参见电子发烧友论坛:求助无稳态电路 周期 计算公式由来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指教!
还有一点不明,电容满电后放出的
电压会不会和电源的电压叠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指教!
还有一点不明,电容满电后放出的
电压会不会和电源的电压叠加?? ...

电动势不为0的时候才会有充放电,和电源电压一样不会放电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建议看一下杜洋视频  里面有这个电路介绍

关于哪方面的??

网友P:
决定震荡频率的电容

网友Q:
当Q1导通时,C1充电Q2截止,同时C2放电,当C1充满电后,Q2导通C2充电,同时C1放电,当C2充满后,Q1导通重复前面过程,形成振荡,发光管跟着闪烁。

网友R:
从原理上看,电路结构应该是多谐振荡器,但是,这东西你仿真过吗?

网友S(2018-10-29):
引用 网友D:
建议看一下杜洋视频  里面有这个电路介绍

杜洋视频在那里可以下载,有网址吗?

网友T:
电容的作用是充放电哦~

网友U:
这是个多谐振荡器电路,通电瞬间,由于电路参数的微小差异,和正反馈使一支管子饱和另一支截止.出现一个暂稳态,假设Q导通,Q2截止,那么此时Q集电极为-,R1给C1充电,当电压充到0.5-0.7时,Q2基极正偏,Q2导通,Q2集电极为-,导致Q基极正反馈为-,此时电路发生翻转,出项另一个暂稳态,即Q2导通,Q截止。不断循环往复,便形成了自激振荡

网友V:
应该输出一个方波。

网友W:
这是最典型的多谐振荡器,任何一本电子电路基础书籍都会有的。早年还用它做过一个小夜灯呢。

网友X:
比较经典的震荡电路

网友Y:
阻容组成震荡电路,电容充放电有个周期,LED会闪烁,闪烁周期就是震荡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