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AN通信

楼主(2018-09-28):
数据标准帧,测通信。同一个板子上CAN1配合调试助手可以实现发送和调试助手可以接收,测接收,MDK软件中断点也可以看到;但是CAN2的时候发送后接收的就成扩展帧了,而且数据长度减少了一半,测接收更是收不到。          最后在测CAN2的程序中把CAN1与CAN2同时初始化,数据正常了,但是还是接受不到。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应该是有共同的部分,你分别设置导致另外一个的部分设置破坏了。

网友B:
设置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