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模拟信号处理

楼主(2018-09-28):
各位大神好, 小弟目前有一个模拟信号需要处理,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头绪,希望大家帮帮忙,输入信号是一个交流电流传感器输出信号,信号是一个50HZ的交流信号,信号幅度是变化的 最小为0 最大为1.5V ,且信号偏移值为2.5V ,也就是2.5+1.5SIN(X)这样一个信号,现在为了后面的单片机好处理,需要将这个信号处理为一个直流信号,信号值的大小和交流信号的幅值成正比。也就是1需要将这个2.5V偏移值去掉,然后再做一个有效值电路。。希望大家帮帮忙,对了,处理电路最好是单电源供电的

xch
http://101.110.118.69/www.ti.com/lit/an/snoa690/snoa690.pdf
xch
http://www.ti.com/lit/an/snoa855/snoa855.pdf

网友A:
1:处理掉2.5V的偏移电压只需要一个电容;  2:需要将交流信号整流为直流信号的话 最好是用精密整流电路,不过一般需要双电源。但是只需要一个电源芯片就可以搞定,还算简单吧

网友B:
左电路最简单,但是电源Eo必须独立,象一个元件。

网友C:
其实既然是单片机处理,如果2.5V是稳定的,那么直接量化内部做减法就可以了哈。
如果2.5V稳定性比较差,那么一个电容隔直,就可以取出1.5V的sin信号了。
接着,直接电阻二极管反向限幅送单片机吧,只是50Hz,半波,采样密度都不需要太高比如5KHz采样,已经非常精确了。单片机内部连续加起来平均平均就是有效值了。这样最经济了。不需要什么精密检波器,不需要硬件转换有效值,关键是这样算出来是真有效值,比用硬件转换的要精密。这样采样速度,现在一般的单片机硬件完全能胜任,开个中断触发AD采样,时间间隔0.2mS,AD结果只是简单的连续累加,然后中断计数到多少次平均一下(注意同步,在输入为0时候实现sin信号同步),就这么简单。

这种方式应该是最经济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既然是单片机处理,如果2.5V是稳定的,那么直接量化内部做减法就可以了哈。
如果2.5V稳定性比较差,那 ...

感谢回复,这是一个思路,主要是想如果硬件能处理就尽量用硬件处理,这样软件算法就比较简单点,因为软件那边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 ,ADC都有10路,只有这一路信号是交流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是一个思路,主要是想如果硬件能处理就尽量用硬件处理,这样软件算法就比较简单点,因为软件 ...

像STM32,多路AD和一路是一个资源,本来就是自动扫描的,你要一路还得挑出来用呢,硬件DMA一上,需要的只是缓存数据异步处理了。区别只是各路结果处理方法不一而已。
所以在我看来,用外围硬件,和用单片机内部硬件,还不如单片机内部硬件合适,方法也简单,这样的工作量,对于32位机来说,几乎等于没有。关键是数字处理的结果更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STM32,多路AD和一路是一个资源,本来就是自动扫描的,你要一路还得挑出来用呢,硬件DMA一上,需要的只 ...

有道理!

网友D:
二楼的就是硬件方案

网友E(2018-10-30):
不需要去转换,我知道你用的什么传感器,直接比例后输入ADC,用软件进行处理就可以了,硬件转换麻烦

网友F(2018-12-21):
ADI公司有均方根-直流转换器IC,AD737、AD536A、AD636、AD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