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编程ALTERA的CPLD,有那位兄弟或姐妹做过?

楼主(2018-09-28):
网上想找这方面的资料,好少啊.
现在是想用STM32F103的4个GPIO去编程MAXII,EPM240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 MAX+plusⅡ相关专辑 16册 311M ◆〓

谢谢T叔,
这个有点太老了啊.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programmable/support/support-resources/download/legacy/jam/dnl-8051_player.html#requirements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tyw
94年在台资游戏机公司时用过,是老了点.哈哈

网友B:
CPLD写不了多少次,还是用厂家的专用编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写不了多少次,还是用厂家的专用编程器吧

主要是为了在线更新程序用的,MCU通过485和主机相连,有BOOT代码,如果能更换接的CPLD程序,那灵活性就很高了.在生命周期里也写不了几回.

网友C:
    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D:
6年前搞过。好长时间没用过不。

网友E:
2002年搞过,代码已经不知道丢哪里了,可能已经腐烂了。当时用的AT89C51

网友F(2018-11-05):
直接用FPGA就好了,FPGA可以通过MCU进行配置加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FPGA就好了,FPGA可以通过MCU进行配置加载程序。

成本不用考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FPGA就好了,FPGA可以通过MCU进行配置加载程序。

FPGA没问题,时序直接在datasheet里就有,我们都是用MCU来配置加载的,方便灵活不说,还省掉了昂贵的配置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