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请教关于HC18P110L的看门狗设置问题

楼主(2018-09-28):
想请教一下HC18P110L的看门狗配置问题,软件设置了打开看门狗,程序里设置了WDTENS = 1,喂狗用了asm(CLRWDT)这条指令,但是单片机会一直复位,求教是否有看门狗的相关C的例程

网友A:
把看门狗禁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看门狗禁了看看。

不用看门狗功能都是正常的,然后现在是需要加上看门狗功能

网友B:
加看门狗功能啊,不太了解这一块。

网友A:
WDTENS = 1  CLRWDT 两个语句上下安排试下。
一般情况是喂狗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