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充电IC充电电流小

楼主(2018-09-28):
为什么充电IC一直处于涓流充电,现在充电电流一直在190mA,请大侠帮忙分析,充电IC:BQ24172;已分析,同电池电压没有关系,开关频率也正常,输入正常。

网友A:
PCB 板子布线怎么样?这个跟地线的布局也有点关系的

楼主:
怎么说?布线应该只影响那个效率、EMC、纹波等参数吧,但是也应该能充电才对。现在是完全不能充电。

网友B:
14脚要接电池电压的。
恒压充电阶段这个脚电压会保持2.1V;并且是判断电池状态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脚要接电池电压的。
恒压充电阶段这个脚电压会保持2.1V;并且是判断电池状态的依据。。。。 ...

谢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170和172这里有差别,之前没有注意,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170和172这里有差别,之前没有注意,谢谢。

改了之后,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