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个PNP三极管的的导通

楼主(2018-09-28):
请教,
      通过单片机管脚C1和C2(输出高电平5V,源型输出电流可到25mA)来控制A和B点的电压,
      (1)C1高电平,C2低电平时,      A点高电平,B点低电平
      (2)C1低电平,C2高电平时,      A点低电平,B点高电平
请问,第(1)和(2)种情形,Q1~Q4是什么一样的导通关系

另外,加工了一批电路板回来,大量的板子只有第(1)种能控制,第(2)种却无法做到,换了光耦和三极管都解决不了,
分析了几天,都没有什么结果,特来请教!

网友A:
A=C1,B=C2,既然只要这个逻辑,要那么多三极管干什么?
仅用两个光耦就能实现。

网友B:
这样的电路,不知道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C:
表示蒙圈中!

楼主:
已经分析清楚了,C1高,C2低时,Q3导通,其他三个截止
C1低,C2高时,Q1Q4导通,Q2和Q3截止。

出问题的电路板是由于Q1和Q3上的+12V电压不一致造成的(分别在两个电路板上,+12V经过电感导致压降不同),Q1上的+12V比Q3上的+12V电压低,导致第2种情形出问题

@lwdianzi :C1 高,C2低,Q2怎么会导通呢???不明白。C1高时,Q1不是截止么?Q1截止,Q2的射极电位不是0吗?Q2的射极电位和基极电位同为0,他怎么会导通呢?不明白。
@lwdianzi :我是这样理解的:C1高C2低时,由于Q3基极无电压,所以Q3导通,但是由于Q2发射极没有直接供电,所以Q2无法导通, 我通过实测,Q3基极(Q2发射极)有电压(我估计是由于Q3导通,在基极带来的电压,但是电流应该几乎没有),但是Q2集电极(Q4基极)电压为0,所以我才认为Q1,Q2,Q4截止
@lwdianzi :这样是为了在实现硬件实现互斥保护
同意一楼,这样搞反而复杂了。并且C1高,C2低时,好像是Q2、Q3 都导通才行

网友D:
如果仅仅实现:
      (1)C1高电平,C2低电平时,      A点高电平,B点低电平
      (2)C1低电平,C2高电平时,      A点低电平,B点高电平
这个功能,2个光耦足够了;如果要实现输出电流放大,则加一个NPN和PNP的互补输出即可。

网友E:
这个电路,不管逻辑是否正确,都懒得看,PNP三极管好无辜,串联堆起来。

精辟!

网友F:
第二种能实现才是鬼,B要高电平只有在A为高才可以,自己看电路分析吧,C1低C2高后面三级管电压哪里来,怎么导通?

网友G:
楼主还是先搞清楚要实现的控制逻辑,知道要干什么才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二种能实现才是鬼,B要高电平只有在A为高才可以,自己看电路分析吧,C1低C2高后面三级管电压哪里来,怎么 ...

这是PNP管子哦,C1低,Q1就导通了,这样Q4的发射极是有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1,B=C2,既然只要这个逻辑,要那么多三极管干什么?
仅用两个光耦就能实现。 ...

为了实现硬件上的互斥

网友H:
为什么要用光耦

网友I:
服了,与或的关系弄成这样,确定不是开玩笑?

网友J:
还不是一个组合逻辑IC来做来得方便,用卡诺图规划出逻辑公式。输入输出进行电平移动即可。

网友K:
有时间琢磨一坨屎的电路,不如多看几遍模拟电路教材

网友L:
楼主想实现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可以直接用H桥驱动没必要加光耦

网友M:
好乱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