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教PMOS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8-09-28):
如图所示,实际测试中发现,两管G极给低电平时,D极输出3.3V电压正常。两管G极给高电平时,Q1的D极会有1V的电压输出,而Q2的D极会有0.4V的输出。求各位大侠分析……

网友A:
GS极电压没放掉,应加上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极电压没放掉,应加上个电阻

是在GS之间加电阻吗?我在GS之间加了个10K电阻,问题没变!

网友B:
问下MCU 控制信号电压多少呀?是5V还是3.3V?看MOS规格书,上面写着最小的VGS(th)为-0.5,是不是控制电压与源极电压压差有问题,造成微导通?你换下MCU控制电压试下。查下问题在哪里?

网友C:
可能是MOS管漏电流问题

网友D:
如果你mos管后端电路的功耗非常小,就算mos管关断也会有电压的,这是因为mos管漏电流的存在。所以很多低功耗设备开关不用mos管

网友E:
R17、R18为何用1K?

网友F:
不是一定要1K的,看你项目开关频率需求以及G极驱动电压定的,这个电阻主要是控制G极充放电时间的。

网友F:
这个问题你可以在G极加一个10K左右的接地电阻试试,因为不知道你前面的电路情况,有可能是G极控制端在关断的时候直接悬空而不是接地将电流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MCU 控制信号电压多少呀?是5V还是3.3V?看MOS规格书,上面写着最小的VGS(th)为-0.5,是不是控制电压 ...

还没有解决,手上板子数量有限,有些实验不方便做,目前看来有可能是后边有其它芯片引脚上还有电压,相当于将它嵌位了。关断后有1V电压那一路上,发现后边有个IO脚有3.3V上拉,将这个上拉去掉后,关断后就变成0.4V了,关断后两路的这个0.4V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一定要1K的,看你项目开关频率需求以及G极驱动电压定的,这个电阻主要是控制G极充放电时间的。 ...

1K是不是太大了?mos管导通速度太慢,发热会比较严重。这个电阻一般都是100ohm以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K是不是太大了?mos管导通速度太慢,发热会比较严重。这个电阻一般都是100ohm以内。 ...

嗯,导通太慢可以把这个电阻换小一点,或者提高G端电压(在允许范围内)。发热跟G端电压没关系,跟你MOS管导通后电流以及体电阻有关系。

网友G:
这个可能是MOS管的问题,因为我也遇到过,换了个管子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能是MOS管的问题,因为我也遇到过,换了个管子就没问题了

你是说本身管子质量问题,还是选型有问题

网友G:
可能是管子有质量问题

网友H(2018-10-28):
这样的开关管子很多,我以前用过连电阻都不用加。

网友I(2019-07-15):
体二极管

网友J(2019-10-10):
把你MOS管后面的10uF的电容去掉,再看看 还有没有电压

网友K(2020-01-08):
门极关断电压直接单片机出来的吗?不能低于输入电压3.3V哦。或者输出未带载,输出电容残留电压?

网友L(2021-01-09):
很棒棒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