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3632DBVR输出电压

楼主(2018-09-28):
请教一下,我按照TPS73632DBVR规格里的电路搭了一个5v输入 1.8V输出的电路,拿到板子测量发现输出是4.7V。有两种可能:1.TPS73632dbvr物料贴错了;2.电路有问题。有没有人有TPS73632的图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啊

网友A:
如果是正品,这款LDO的丝印应该是T53,当然不排除Remark的丝印,逼真到放大镜都找不出差异!
一个简单的LDO,电路不至于出错,倒是怀疑芯片的问题

网友B:
你先看看, 你的电路有没有焊好.
手册有参考电路, 自己再检查检查嘛

网友C:
TI的质量肯定是过硬的,看看电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D:
虚焊吧. 地线没焊好就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