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PCB电路板的布线设计介绍

楼主(2018-09-28):
1、四层板电源线层应与地线层尽量靠近以获得最小电源阻抗。从上到下分别为:信号线、地线、电源线、信号线。考虑电磁兼容性,六层板从上到下最好为:信号线、地线、信号线、电源线、地线、信号线;
2、时钟线要与地线层相邻,线宽尽量加大,每根时钟线的线宽应一致;
3、与地线相邻的信号层布高速数字信号线和低电平模拟信号线,较远的层布低速信号线和高电平模拟信号线;
4、输入输出端布线应尽量避免相邻平行,避免发生反馈辆合;
5、印制导线拐弯处一般取135度钝角;
6、电源线、地线的线宽应尽量加大,对于0.5mm脚间距的器件布线宽度不小于12mil;
7、一般数字电路信号线宽度为8.il-10nul,间距6mi1-8mil;
8、解辐电容引线不能太长,尤其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有引线;
9、混合信号电路板上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开,若布线跨越了分割间隙,电磁辐射和信号申扰都会急剧增加,产生电磁兼容问题。因此,PCB设计一般采用统一地,通过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区布局布线;
10、对于一些高速信号可采用差分对布线,减小电磁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