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单片机内的高速公路 PDMA让数据畅行无阻

楼主:
什么是PDMA
周边直接内存访问 (Peripheral Direct Memory Access, PDMA) 是设计专门用于系统内部数据移转的独特周边,PDMA让单片机内部在不占用CPU效能的前提下快速地搬移数据,如同内建于单片机内的高速公路,让数据移转快速且畅通无阻;随着日前电子产品设计越趋复杂,系统内所需处理的数据量也随之增加,使用PDMA进行数据搬移,可让CPU更专注于数据的分析及处理,进而提升整体系统的效能。
新唐单片机为您提供更多弹性

新唐NuMicro Cortex-M4单片机家族为提供用户更加弹性,在触发条件、触发次数、数据来源与移转目标都提供多元选择:

新唐PDMA内建多组数、各别独立的PDMA通道,除可进行软件触发外,同时支持多种硬件触发设计,包含通讯接口如SPI、I2C、UART与模拟周边如ADC、DAC、PWM等。

新唐PDMA内建Scatter-Gather模式,提供用户更加弹性的设计。一般情况下PDMA仅提供单次数据搬移设定,当此次的数据搬移任务结束后,用户必须重新设定并且再次触发 PDMA ,才会进行下一次的数据搬移。进行Scatter-Gather模式,用户可事先定义每次传输任务,设定描述链结串行表(Description Link List Table),尔后当 PDMA 完成当次数据搬移任务,会自动加载描述链结串行表,开始进行后续数据搬移,直到完成所有已定义的任务。

网友A(2018-09-28):
Peripheral Direct Memory Access ,这个跟DMA有区别吗

网友A:
在阅读下面内容的时候,“PDMA”的含义等同于“DMA”,前者摘自新唐公司的 M451 官方手册,表达意思为外设直接访问内存。
直接存储器存取(PDMA)用于高速数据传输。PDMA 控制器可以从一个地址到另一个地址传输数据,无需 CPU 介入。这样做的好
处是减少 CPU 的工作量,把节省下的 CPU 资源做其他应用。PDMA 控制器包含 12 个通道,每个通道支持内存和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
和内存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B(2019-12-24):
有没有应用笔记?

网友C:
那么搬移到什么时候停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应用笔记?

这个版块好像有个什么PDF电子书资料,找找,里面有,之前看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应用笔记?

https://bbs.21ic.com/icview-1036802-1-1.html
看看这个资料里面有一些介绍

网友D:
我要学习一下,M051系列可以吗

网友E:
这个还没用过,下载资料看看。

网友F:
据说不需要CPU干预就可以传输数据

网友G:
是M4 系统都有还是只有图上的哪些型号才有,  其它系统是否有支持PDMA 的 比如M0  m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