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怎么计算SD卡的读写速率

楼主(2018-09-28):
我用430给SD卡写入数据,软件用的是IAR,现在想测量SD卡的读写速率。用IAR的软件仿真模式,程序会在SD卡初始化那死循环;后来用硬件模式,在调用写数函数之前开定时中断,想看在一定时间内写入了多少数,以此来看速率,但还是不行,时间设置从10毫秒到1秒都没有数写入,求大神请教,怎么办?

网友A:
读写速度根据SPI时钟速率计算

网友B:
楼主有msp430f6638实验箱SD卡读写实验的工程文件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C:
不用定时那么麻烦,中间也可能出现问题,在调用前后各放一个I/O口的取反指令,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D:
需要将写入数据个数固定,以方便计算,比如512个字节,最后再写个几十K的,以验证速度是否正确。

网友E:
该先调通SD卡初始化读写擦这些功能,才能够测速啊,你这写入都不行,就想测速啊

网友F:
读取1MB左右大小的文件,定时器记录从开始读取到读取结束所花的时间,算出读取文件速度

网友G:
用硬件SPI的话说不定还能提高不少。

网友H:
定时器计数吧

网友I:
这个使用的是spi吗?

网友J:
没有测试过,

网友K:
使用FATFS文件系统,每个簇是4KB

网友L:
FATFS文件系统?

网友M:
这个可以计算写入的速度的

网友N:
使用单步调试吧

网友L:
使用什么方式读写呢

网友F:
连续读取1MB(2048扇区)扇区,定时器记录从开始读取到读取结束所花的时间,算出读取扇区速度

网友L:
SPI吗?可以计算spi的写入速度。

网友G:
这个看着很复杂实现。

网友K:
写入的速度是150k/s

网友H:
网上应该有测试的代码

网友J:
FATFS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I:
硬件的spi速度快

网友N:
单步调试是最简单的。

网友M:
看一次读写速度就可以。

网友O:
文件追加的时候发现速度越来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