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28335板子的用途

楼主(2018-09-28):
在把DSPf28335上的所有模块学完之后,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或者说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应用

网友A:
电机控制

网友B:
算法  电机控制  有的电梯控制就是用的28335

网友C:
用DSP做图像处理可行吗?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网友D:
做图像处理好像用C6000系列!

网友E:
做图像s识别用TI的DM系列的dsp,比如DM6437\6446\8127\8148\8148等,只做编解码的话现在用海思的方案就行

网友F:
实时控制为主,玩硬件又玩软件,比如控制电机啥的,2 软件为主,纯的玩算法,做图像处理,比如鱼眼镜头的失真修复算法,根据航拍依据图像定位的算法。

网友G:
电机控制、逆变器控制,好些都能做

网友H:
学完28335,又可以学 28377,学完377还有035、069、0044, 总之是学不完的了。。。不过我觉得要是不是学生的话可以考虑换个工作,然后结合实际产品;C2000一般是变频器、电机、新能源(光伏、风电)、现在又多了些数字电源、充电桩模块之类的;

网友I:
主要是针对自动控制领域的需要而设计的。

网友J:
C2000 主要应用于自动控制领域。

网友K:
自动控制领域的电力、汽车电子等领域

网友L:
电力电器控制、 深空作业、 自动驾驶、 机器人控制、磁盘控制等

网友M:
C2000 系列 DSP 具有速度快,集成外设多等优点。

网友N:
2000系列主要偏重于工控领域

网友O:
C2000系列只能同异步的存储器直接相接。

网友P:
c2000 dsp的很多功能基本上都可以在ARM Cortex M4中找到

网友Q:
实时数字信号控制

网友R:
做电机控制。

网友O:
C2000系列是一个控制器系列

网友I:
DSP 主要用于比较复杂算法、语音处理等领域。

网友N:
DSP自身集成了丰富的I/O口,A/D采样接口及PWM输出接口,多为定点型芯片

网友J:
DSP 采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

网友M:
较丰富的集成外设

网友K:
主要使用 TI 公司的 CCS 集成开发环境编写程序。

网友L:
适合应用于电机控制

网友R:
以前都是F2812做的设计。

网友Q:
服务对象主要是实时控制应用。

网友P:
还是做控制方面的应用与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