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数控直流电压源实际输出电压和标准值存在误差

楼主(2018-09-2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由于各种半导体元件有自身的特性,例如硅三极管有0.7v的管压降一样,这个数值感觉不太可以避免

网友B:
在场效应管IRF9640前面个G极前加了一个共射大放大电路,场效应管D极可以说是直接接一个纯电阻负载,按理说G极前的三极管不会影响到负载的电压的

网友C:
有具体的线路图吗?

网友D:
低电压时负载发光二极管停止工作,并且电压为零重新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