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N76e003定时器延时

楼主(2018-09-28):
  1. #ifdef FOSC_160000                // if Fsys = 16MHz

  2.                 #define TIMER_DIV12_VALUE_10us                        65536-13                //13*12/16000000 = 10 uS,                          // Timer divider = 12 for TM0/TM1
  3.                 #define TIMER_DIV12_VALUE_100us                        65536-130                //130*12/16000000 = 10 uS,                  // Timer divider = 12
  4.                 #define TIMER_DIV12_VALUE_1ms                                65536-1334        //1334*12/16000000 = 1 mS,                          // Timer divider = 12
16M时钟,12分频后定时器的周期为16/12 us,所以1ms=1000*16/12 约为1334
每个单位为1ms
void Timer0_Delay1ms(UINT32 u32CNT)
{
    clr_T0M;                                                //T0M=0, Timer0 Clock = Fsys/12 定时器0 12分频
    TMOD |= 0x01;                                           //Timer0 is 16-bit mode  16位定器/计数器
    set_TR0;                                                //Start Timer0  开启
    while (u32CNT != 0)
    {
        TL0 = LOBYTE(TIMER_DIV12_VALUE_1ms);                 //Find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TIMER VALUE"
        TH0 = HIBYTE(TIMER_DIV12_VALUE_1ms);      //高8位和低8位设置相应值
        while (TF0 != 1);                                   //Check Timer0 Time-Out Flag  等待溢出
        clr_TF0;                                            //清除溢邮
        u32CNT --;
    }
    clr_TR0;                                                //Stop Timer0  定时器0停止
}

楼主:
另外用系统定时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A:
这就看那些定时器用了。要分配好内功。

网友B:
这就麻烦了,不如用系统滴答定时器。

网友B:
滴答定时器,库函数里直接实现了这个延时。我看过,非常精准。

网友C:
非常详细 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8-19):
引用 网友B:
滴答定时器,库函数里直接实现了这个延时。我看过,非常精准。

这个单片机有系统滴答定时器吗?

网友E:
库函数中,提供了方法。直接调用。配置上,可以使用时钟配置工具。

网友F:
新唐的例子比较全。

网友G:
都不能重入,实用价值不大

网友H(2024-06-26):
引用 楼主:
另外用系统定时器也可以实现。

具体怎么操作? 大佬, 你倒是写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