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推荐一个小电流检测芯片

楼主(2018-09-28):
测0.5A,1A,2A,左右的,误差别大于50MA就可以了,用ACS712试了下,误差太大,测1A的时候误差能达到200MA左右。。。。求大神推荐一个好用的芯片,对这方面接触的实在是太少了

网友A:
基于电阻式电流模块就能解决。

网友B:
小电流指的是多大

网友C:
用取样电阻+运放 ADC, 精度做到 mA 级别不需要太专业的设计水平就能达到, 成本也应该不会提高.
当然, 相比你的电流传感器是复杂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