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SP430F5438的TA1溢出中断加比较匹配中断

楼主(2018-09-28):
// 时钟默认情况
// FLL时钟      FLL选择 XT1
// 辅助时钟     ACLK选择 XT1          32768Hz
// 主系统时钟   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子系统时钟   S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TA1选择ACLK,最大计数值为65535
// 比较匹配值为 32768
// 在TIMER1_A0_VECTOR中 CCR0中断 P4.0 = 0
// 在TIMER1_A1_VECTOR中 OVF中断  P4.0 = 1
// 实际效果 P4.0 1s为高电平,1s为低电平,交替进行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dio.h>
void clock_config(void);
void select_xt1(void);
void dco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clock_config();                             // 初始化时钟
    P4DIR |= BIT0;                              // P4.0输出

    TA1CCTL0 = CCIE;                            // 使能TA1CCR0,比较匹配中断
    TA1CCR0 = 16384;                            // 初始化比较匹配值
    TA1CTL = TASSEL_1 + MC_2 + TACLR + TAIE;    // 选择ACLK,最大值为65535,清除计数值
    _EINT();                                    // 初始化全局中断

    while(1)
    {
        ;
    }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select_xt1();                               // 选择XT1
    dco_config();                               // ACLK = XT1 = 32.768K
                                                // MCLK = SMCLK = 8000K
}

void select_xt1(void)
{
    // 启动XT1
    P7SEL |= 0x03;                              // P7.0 P7.1 外设功能
    UCSCTL6 &= ~(XT1OFF);                       // XT1打开
    UCSCTL6 |= XCAP_3;                          // 内部电容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清楚XT1错误标记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检测XT1错误标记
}

void dco_config(void)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DCO最大频率为16MHz
    UCSCTL2 = FLLD_1 + 243;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 MCLK = SMCLK= Fdcoclkdiv = (N+1)X(Ffllrefclk/n)
                                                // N为唯一需要计算的值
                                                // Ffllrefclk FLL参考时钟,默认为XT1
                                                // n取默认值,此时为1
                                                // (243 + 1) * 32768 = 8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使能FLL功能

    // 必要延时
    __delay_cycles(250000);

    // 清楚错误标志位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所有振荡器错误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错误
    }while (SFRIFG1&OFIFG);                     // 等待清楚完成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P4OUT &= ~BIT0;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TA1IV,14))
    {
    case  0: break;                          //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CCR1中断
    case  4: break;                          // CCR2中断
    case  6: break;                          // reserved
    case  8: break;                          // reserved
    case 10: break;                          // reserved
    case 12: break;                          // reserved
    case 14:                                 // 溢出中断
        P4OUT |= BIT0;
        break;
    default: break;
    }
}

感谢分享

网友A:
当你启动启动定时器,定时器就会在每个机器周期加1.当加到所有为都为1时,再加一就会让定时器所有位都为0.此时如果中断是被允许的,就会进入中断。

网友B:
定时器溢出就是产生了中断标志 前提你打开了中断允许位 就会执行中断程序
重新赋值的意思是因为你的计时

网友C:
中断时会先执行完正在执行的指令

网友D:
内部中断是一个算法指令

网友:
定时器可以工作在定时模式。

网友E:
溢出,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F:
实现定时器最简单的溢出中断

网友G:
向上溢出模式?

网友H:
定时器中断是由单片机中的定时器溢出而申请的中断。

网友I:
定时器溢出中断,是TCNT寄存器里面的值递减到0,之后触发溢出中断。

网友D:
由软中断指令启动的中断。

网友A:
通过赋初值地方式,就可以改变产生中断经历的时间。

网友C:
响应中断就要看优先级和某些情况下是不会响应,这里涉及到状态周期

网友B:
当寄存器的数值到达这个值之后,会产出中断,程序会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I:
TCNT里面的值我们是无法写入该变的。

网友E:
从设定初值开始计数,当计数到0FFH再一个计数脉冲到来时刻就溢出

网友H:
当 定时器溢出后 产生中断,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F:
总结的都很到位的。

网友G:
清溢出中断标志需要清除。

网友:
当定时计数达到最大值,并复位到0时刻。计时器的计数值将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