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受到6lowpan的启发,发明一种交通工具,改变出行麻烦

楼主(2018-09-29):
   这个是受到6lowpan启发的发明。要坐高铁从成都到北京,先开汉兰达/锐界/凯迪拉克XT5,到高铁站后找停车场,然后检票上高铁,麻烦。
  能不能像6lowpan这样直接一点?在汉兰达的车胎上面装上公路铁路两用车轮,到了高铁站后直接把汉兰达开上高铁轨道,然后就在高铁轨道上面飚汉兰达?

网友A:
高速公路知道吗?

网友B:
你好,哥们,能否给个联系方式,zigbee请教,谢谢

网友C:
公铁两用车不稀奇,一百多年前就有,当时有是因为当时的条件适合,现在没有是现在的条件不准许。别说高铁了,就是普通铁路,调度、安全、故障排除等等怎么进行?火车能说停就停么?

网友C:
楼主的想法,不但改变不了出行的麻烦,反而会引起更多的麻烦,而且是**烦。

网友D:
数据碰撞有总线仲裁,人车碰撞后果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不能简单的类比。

网友C:
有一种城市轨道的设想,最早是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轿车的式样、尺寸是统一的,从家里行驶到特定的路线上,转由轨道驱动,大量的车可以汇集成类似列车那样。在轨道行驶段,车内驾驶人是不用关心车辆控制的,一切由轨道系统自动控制。到达车辆驾驶者设定的站点后,车辆会自动从轨道中分流离开,然后各自驾驶前往目的地。这种设想可以大幅提高城市交通的效率,但现实中依然不可行,因为无法统一车辆的式样和尺寸,厂家不干,用户也不干。

网友E:
狭路相逢勇者胜.

网友F:
楼主想法很好,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