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SOT23封装,反方向,求推荐

楼主(2018-09-29):
常见的NPN三极管SOT23封装是按B、E、C排列的(如图),

有没有封装上E和C反过来的,2脚是C,3脚是E
求推荐

网友A:
不想改板

楼主:
嘿嘿,犯了个低级错误

网友B:
直插的有ebc和ecb两种,贴片的目前还不知道是否有另一种

网友A:
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迟到错过了早读时间,被老师罚了,就跟老师讲,能不能把早读时间改晚一点

哈哈 笑死了,给你点赞!

网友C:
量不大 可以直接反过来贴

网友D:
这个,LZ好可怜,犯了严重的错误:
1、三极管封装脚位错了
2、测试时没有发现,低压场合很多情况,可以工作
3、批量时才发现
4、找器件补救,这个一般是徒劳的,回头是岸,也许我孤陋寡闻真的没见过SOT-23有E/C反的封装

网友E:
领导是不是很恐怖啊?连改一版都不敢。。。

网友F:
贴片的三极管目前见过的额都是这样排序的,还是改版吧

网友D:
量大,愿意出钱,可以让封装厂专门给封装一个。

网友G:
晶体管的C是面积最大的,所以一般封装的时候都是独立出去的。
TO-220晶体管,一般都是散热片那边是C极。这里也有帕尔特效应的问题。
所以封装不但跟习惯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跟工艺有关系。
如果非要把C封装到其他脚,估计性能打对折都不止。

网友G:
相应来说,MOS管的封装,散热片都是漏极
所以估计找不到相反封装的晶体管。
这个问题不像反牙螺纹那么简单。
我们用的螺纹基本上都是正牙的,很少有反牙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习惯,从原理上讲,反牙和正牙没有性能上的差异。
但是这里就不一样了,不同的封装方式性能差异巨大,所以不可能会出现那种封装的。
即便花钱定做,估计几十块钱一个,一次批量几万个,也不愿意有人做。

网友G:
当然了,像TO92这种小功率的封装,封装方式倒是对性能没啥影响,无非模具不同而已。
相应SOT23也属于小功率封装。反过来封装性能损失也不大
如果能订购到为不同模具设计的封装设备生产线,应该也能生产出来。
不过从订购设备到作出产品,估计也要一年半载的时间吧,而且整个生产线只用一次,就为了生产这一批产品,很不划算。

网友H:
犯了错,付出代价是必然的。

将错误进行到底不可取。在元器件库中,现在有一个错误的封装。
如果将错误进行到底,不能排除未来再次付出代价的可能。

应该改正元器件库中的错误,并重新改版,支付一次性代价。

如果连元器件库也没有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I:
如果电流不大,只是开关作用。直接贴,c脚跟e脚可以互换

网友J:
把脚掰一掰反过来贴。

网友K:
自已画个

网友L:
上直插的,随便你怎么画

网友M:
自己画吧

网友N:
SOT23 都是通用的BEC,3脚是基板。

网友O:
三极管都是这样的 放弃吧
只有一些稳压管才可能是2-3脚位置相反 不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P:
三极管反过来耶可以用啊

网友Q:
http://jcet.svell.cn/Product/Lists/155/?page=1&flqj_xh=&polarity=&pcm=&ic=&bvcbo=&bvceo=&bvebo=&min6=&max6=&vce=&flqj_fzxs=SOT-23 每个都下载对比吧 ,看看有没有

网友R:
实在不行就割线飞线,下一批货改过来吧

网友S:
没有反过来的三极管,这些都是通用的,为什么需要反过来的呢,封装做错了,那就只能手工反焊了,或者重新打板。

网友T:
楼主样板都不做,直接批量呀。 牛。

网友U:
做个软板,一面是正封,另一面是反封,将就着用吧,这可能是当前条件下最好的解决方法了,当然,只能 手工焊接了。

网友V:
百度搜索 L5420加转接贴 也许能给你启发

网友W(2019-12-19):
有的,我找到了

网友X:
换PNP的管子吧

网友Y(2020-07-25):
什么管子啊,说给大家听听。我也反了同样的错误,想找个管子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