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CNC五金外壳选择材料方法和优势

楼主(2018-09-29):
CNC加工又称为数控加工

在编程前都要对所加工的零件进行工艺分析,拟定加工方案,选择合适的刀具,确定切削用量。在编程中,对一些工艺问题 如对刀点、加工路线等也需做一些处理。因此程序编制中的工艺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在普通机床上加工零件时,是用工艺规程或工艺卡片来规定每道工序的操作程序,操作者按工艺卡上规定的步骤加工零件。而在数控机床上加工零件时,要把被加工的全部工艺过程、工艺参数和位移数据编制成程序,用它控制机床加工。数控机床加工工艺与普通机床加工工艺在原则上基本相同,但数控加工的整个过程是自动进行的,因而有自己特点:

1、工序的内容复杂

     这是由于数控机床比普通机床价格贵,若只加工简单工序在经济上不合算,所以在数控机床上通常安排较复杂的工序,甚至在普通机床上难以完成的工序。

2、工步的安排更为详尽

     这是因为在普通机床的加工工艺中不必考虑的问题,如工序内工步的安排、对刀点、换刀点及加工路线的确定等问题,在编制数控机床加工工艺时却不能忽略。

3、依靠程序完成所有工艺过程。

4、数控机械加工程序是数控机床的指令性文件。

5、数控机床受控于程序指令,加工的全过程都是按程序指令自动进行的。

6、数控机械加工程序不仅包括零件的工艺过程,而且还包括了完成工艺过程所必需的工艺参数,如切削用量、进给路线、刀具尺寸编号以及机床的运动过程。

7、数控加工效率高,加工精度高,劳动强度低,对不同工件适应能力强。

总的来说,数控加工有如下特点:

(1) 自动化程度高,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除手工装夹毛坯外,其余全部加工过程都可由数控机床自动完成。若配合自动装卸手段,则是无人控制工厂的基本组成环节。数控加工减轻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改善了劳动条件;省去了划线、多次装夹定位、检测等工序及其辅助操作,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2) 对加工对象的适应性强。改变加工对象时,除了更换刀具和解决毛坯装夹方式外,只需重新编程即可,不需要作其他任何复杂的调整,从而缩短了生产准备周期。

(3) 加工精度高,质量稳定。加工尺寸精度在0.005~0 .01 mm 之间,不受零件复杂程度的影响。由于大部分操作都由机器自动完成,因而消除了人为误差,提高了批量零件尺寸的一致性,同时精密控制的机床上还采用了位置检测装置,更加提高了数控加工的精度。

铝合金产品说明

  铝型材,就是铝棒通过热熔、挤压、从而得到不同截面形状的铝材料。铝型材的生产流程主要包括熔铸、挤压和上色三个过程。其中,上色主要包括:氧化、电泳涂装、氟炭喷涂、粉末喷涂、木纹转印

  等过程。

  铝型材分类方法

  一、按用途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建筑铝型材(分为门窗和幕墙二种)。

  2.散热器铝型材。

  3.一般工业铝型材:主要用于工业生产制造用的,如自动化机械设备、封罩的骨架以及各公司根据自己的机械设备要求定制开模,比如流水线输送带、提升机、点胶机、检测设备、货架等等,电子

  机械行业和无尘室用得居多。

  4、轨道车辆结构铝合金型材:主要用于轨道车辆车体制造。

  5、装裱铝型材,制作成铝合金画框,装裱各种展览、装饰画。

  二、按合金成分类

  可分为1024、2011、6063、6061、6082、7075等合金牌号铝型材,其中6系的最为常见。不同的牌号区别在于各种金属成分的配比是不一样的,除了常用的门窗铝型材如60系列、70系列、80系列、90

  系列、幕墙系列等建筑铝型材之外,工业铝型材没有明确的型号区分,大多数生产厂都是按照客户的实际图纸加工的。

  三、不同牌号铝合金的典型用途

  1050:食品、化学和酿造工业用挤压盘管,各种软管,烟花粉

  5050:薄板可作为致冷机与冰箱的内衬板,汽车气管、油管与农业灌溉管;也可加工厚板、管材、棒材、异形材和线材等

  5154:焊接结构、贮槽、压力容器、船舶结构与海上设施、运输槽罐

  6010:薄板:汽车车身

  6061:要求有一定强度、可焊性与抗蚀性高的各种工业结构性,如制造卡车、塔式建筑、船舶、电车、家具、机械零件、精密加工等用的管、棒、形材、板材

  6063:工业型材、建筑型材,灌溉管材以及供车辆、台架、家具、栏栅等用的挤压材料

  6066:锻件及焊接结构挤压材料

  铝型材分类方法

  一、按用途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建筑铝型材(分为门窗和幕墙二种)。

  2.散热器铝型材。

  3.一般工业铝型材:主要用于工业生产制造用的,如自动化机械设备、封罩的骨架以及各公司根据自己的机械设备要求定制开模,比如流水线输送带、提升机、点胶机、检测设备、货架等等,电子

  机械行业和无尘室用得居多。

  4、轨道车辆结构铝合金型材:主要用于轨道车辆车体制造。

  5、装裱铝型材,制作成铝合金画框,装裱各种展览、装饰画。

  二、按合金成分类

  可分为1024、2011、6063、6061、6082、7075等合金牌号铝型材,其中6系的最为常见。不同的牌号区别在于各种金属成分的配比是不一样的,除了常用的门窗铝型材如60系列、70系列、80系列、90

  系列、幕墙系列等建筑铝型材之外,工业铝型材没有明确的型号区分,大多数生产厂都是按照客户的实际图纸加工的。

  三、不同牌号铝合金的典型用途

  1050:食品、化学和酿造工业用挤压盘管,各种软管,烟花粉

  5050:薄板可作为致冷机与冰箱的内衬板,汽车气管、油管与农业灌溉管;也可加工厚板、管材、棒材、异形材和线材等

  5154:焊接结构、贮槽、压力容器、船舶结构与海上设施、运输槽罐

  6010:薄板:汽车车身

  6061:要求有一定强度、可焊性与抗蚀性高的各种工业结构性,如制造卡车、塔式建筑、船舶、电车、家具、机械零件、精密加工等用的管、棒、形材、板材

  6063:工业型材、建筑型材,灌溉管材以及供车辆、台架、家具、栏栅等用的挤压材料 ,通用外观件铝合金

  6066:锻件及焊接结构挤压材料

网友A:
广告请发布广告区   谢谢合作

网友B:
好深的套路,本电工觉得外壳加工是电子定制的最大技术障碍,我还是喜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请发布广告区   谢谢合作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深的套路,本电工觉得外壳加工是电子定制的最大技术障碍,我还是喜欢的。 ...

消费者第一感觉就是外观,第二感是手感,第三才是功能,总结出来外壳的重要性和美观性。

网友B:
老板间接深刻。老板在哪里开厂?

楼主(2018-11-09):
引用 网友B:
老板间接深刻。老板在哪里开厂?

我们是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四工业区新风路1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