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镜像电流源用于监控电流采样,请问具体的电流留下公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9-29):
采样,采的是哪条电流通路的样?

网友B:
这里电流公式很简单,由于Vb1=VB2,R2=R3,所以i1≈i4=i5≈i2。i6≈i4。i3无所谓。
这里有个疑问,其实根据你图所画,i4方向和i5方向是一个的,甚至可以有一个参考点(GND),干嘛还需要一个Q3来进行共基极输入呢?直接i4,送A/D转换和i6送AD转换基本上完全一样啊,如果为了考虑Q1、Q2线性度拉高Q2集电极电位,那R4、R5比例又完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