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低频率的晶体振荡电路设计

楼主(2018-09-29):
发现32.768kHz,38kHz,75kHz,153.6kHz,这些相对低频率的晶体振荡电路,都不太好设计;有没有有经验的出来聊聊呢?

楼主:
网上找到一个这样的电路:

网友A:
很早以前,用反相器测试过低频晶体振荡电路。
原来是高频的,起振很快。
换成低频32K晶体,不起振,干扰一下就起振,要串电阻并电阻才可以稳定振荡。
即使振荡了,起振时间还是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用反相器测试过低频晶体振荡电路。
原来是高频的,起振很快。
换成低频32K晶体,不起振,干扰一 ...

用门电路实际试了153.6K的,发现振荡频率竟然是几M的。。。
不知道是晶振的什么参数影响到了

网友B:
低频晶体的谐振能量一般也非常低,容易被你的偏置电阻吸收掉。

网友B:
比如一个晶体谐振时的视在功率是1微瓦,电压是1V;你用1M的偏置电阻,吸收的功率在1V时也是1微瓦,能量就会损失掉无法保持振荡

网友C:
此贴问题在论坛无解,因为教科书上没说,或者说教科书上的那点知识解释不了!当然,已知结果,拼凑个理论解释,是可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贴问题在论坛无解,因为教科书上没说,或者说教科书上的那点知识解释不了!当然,已知结果,拼凑个理论 ...

请问有简单可行的低频晶体振荡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一个晶体谐振时的视在功率是1微瓦,电压是1V;你用1M的偏置电阻,吸收的功率在1V时也是1微瓦,能量就会 ...

请问有实用些的电路吗

楼主:
@king5555  请问有没有具体些的电路?
我试过在门输出端串联几k以下的电阻,但是没有什么效果,震荡频率还是几M的,而且是随电源电压改变而改变,晶体没有起到稳定频率的作用。

网友D:
典型的3点式起振,做过300K的.
他们建议我用门电路来做,但是我需要的是正弦波,不是方波.
3点式起振的电容要选好,不然不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3点式起振,做过300K的.
他们建议我用门电路来做,但是我需要的是正弦波,不是方波.
3点式起振的电容要 ...

你的电路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楼主:
又从网络找到2个电路:

楼主:
有时间先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B:
R1尽量用大一些,比如20M。
反相器用4069UB,注意要带字母U。

网友B:
不带U的接成线性应用可能会自激,大概会振荡在其他频率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时间先试试这个电路

测试电路的目的是验证理论的,理论搞不清,测试还有何意义?

关于类似电路,网上好多误导性的言论:

《一般接crystal内部的芯片电路,原理上就是一个非门电路,非门在微观电路上可以看成一个增益个别大的放大器,接一个电阻,你可以看作是反馈电阻,它的作用是让震荡器更加稳定的工作。
这个电阻是为了使本来为逻辑反相器的器件工作在线性区, 以获得增益, 在饱和区是没有增益的, 而没有增益是无法振荡的. 如果用芯片中的反相器来作振荡, 必须外接这个电阻, 对于CMOS而言可以是1M以上, 对于TTL则比较复杂, 视不同类型(S,LS...)而定. 如果是芯片指定的晶振引脚, 如在某些微处理器中, 常常可以不加, 因为芯片内部已经制作了, 要仔细阅读DATA SHEET的有关说明。

晶振旁的电阻(并联与串联)

一个晶振电路在其输出端串接了一个22K的电阻,在其输出端和输入端之间接了一个10M的电阻,这是由于连接晶振的芯片端内部是一个线性运算放大器,将输入进行反向180度输出,晶振处的负载电容电阻组成的网络提供另外180度的相移,整个环路的相移360度,满足振荡的相位条件,同时还要求闭环增益大于等于1,晶体才正常工作。

晶振输入输出并上电阻作用是产生负反馈,保证放大器工作在高增益的线性区,一般在M欧级,输出端的电阻与负载电容组成网络,提供180度相移,同时起到限流的作用,防止反向器输出对晶振过驱动,损坏晶振。

和晶振串联的电阻常用来预防晶振被过分驱动。晶振过分驱动的后果是将逐渐损耗减少晶振的接触电镀,这将引起频率的上升,并导致晶振的早期失效,又可以讲drive level调整用。用来调整drive level和发振余裕度。

Xin和Xout的内部一般是一个施密特反相器,反相器是不能驱动晶体震荡的.因此,在反相器的两端并联一个电阻,由电阻完成将输出的信号反向 180度反馈到输入端形成负反馈,构成负反馈放大电路.。

并联M级电阻作用:

1.配合IC内部电路组成负反馈,移相,使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

2.降低谐振阻抗,使谐振器易启动。

3.电阻取值从100k-20M都可以正常起振,但会影响脉宽比。

串联K级电阻作用:

1.和晶振串联的电阻常用来预防晶振过驱,限制振荡幅度。

并联在晶振上的两颗电容一般取值为20-30pf左右,主要用于微调频率和波形,并影响幅度。

网友C:
刚开始逛论坛或看国产书的新手要记住一个规律:

一般凡是给经验值(例如楼上的M欧和k欧值),或者说“根据经验,应该如何如何”,这是搞不懂原理瞎蒙的征兆,而不是代表经验丰富!

网友B:
你抄错误观点放这里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去网络上抄几个正确的观点?

你是有多无聊。。。。
搜罗没用的东西帖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有多无聊。。。。
搜罗没用的东西帖上来。。。。

你去搜点有用的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去搜点有用的来啊!

没必要啊。
14楼的电路就是低频晶体振荡器首选。。。。

网友E:
首先。

谢谢大家!

这个电路的直流工作点是存在的。

直流工作点的存在的证明:上电后,C1,C2的电压为0,即没有扰动电压的时候,为直流工作点的情况,显然,U1A工作在一个稳定的直流工作点上。

当扰动电压出现后,这个电路开始振荡,即:C1,orC2的扰动电压出现后,U1A的相位滞后为180度,经过100k电阻和C2,可以产生更大的相位滞后。

正弦波振荡电路的震荡,是在相位裕量小于0的时候振荡的。

既然U1A开始了振荡,那么电容C1,C2和晶体振荡器(本质上就是一个电感),就应该为一个电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U1A的“自己振荡”能够进行。

于是乎,这个电路的震荡频率其实就是1/6.28*sqr(L*C/2),这里的L就是晶振的L,通常厂家,在C1,C2电容固定为20~30pF的时候,已经校准为标称的频率。

为了得到1/6.28*sqr(L*C/2)的振荡频率,需要保证4.7M〉〉1/6.28*f*C(1or2)。即:反馈电阻必须远大于C1,C2在振荡频率时候的容抗。

因此你不需要再考虑晶振的电感L。U1A部分电路为“正弦波振荡”,而U1B则把正弦波转化为方波。

本大师知道你们理解不了本大师的这个正确教导,但是你们永远也不可能在教科书及相关资料以及PDFdatasheet中得到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的正确解释。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哈,多谢各位大虾的光临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

谢谢大家!

大师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可能可以稍微谦虚点。谦虚使人进步嘛大师其实基础还是不错的。不过我也觉得跟论坛上其他高手差不多吧。不谦虚可能就落后了。我现在刚入门,努力追赶高手们。

网友G:
用CD40106做过。感觉滞廻门电路(反相器)的比普通的好做。不用电阻,只一个门电路一个晶振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CD40106做过。感觉滞廻门电路(反相器)的比普通的好做。不用电阻,只一个门电路一个晶振就行。 ...

CD40106不使用石英晶体也可以产生振荡,只需要用一个小电容代替石英晶体。而且使用石英晶体的话,振荡频率也未必是石英晶体标称频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CD40106不使用石英晶体也可以产生振荡,只需要用一个小电容代替石英晶体。而且使用石英晶体的话,振荡频 ...

对于截图中红色框中这个电路,您有何看法吗?PDF地址: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12fa.pdf

我多年前就在某个网站见过这个电路,印象极深,因为那是头一次见施密特门还能这样用,但从来没试过这个。这回看见40106了,我就搜了下“crystal oscillator with schmitt”。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对于截图中红色框中这个电路,您有何看法吗?PDF地址: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 ...

我在30楼说“CD40106不使用石英晶体也可以产生振荡”。红色框中这个电路,把石英晶体拿掉,只留2M电阻和输入端到地的电容,也可以产生振荡。那么,这究竟是不是晶体振荡器,是否振荡在石英晶体标称频率上,就难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对于截图中红色框中这个电路,您有何看法吗?PDF地址: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 ...

上图是康华光模拟五版462页图,就是一个施密特反相器加Rf和C产生振荡。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对于截图中红色框中这个电路,您有何看法吗?PDF地址: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 ...

用74HC14和一支电阻一个电容产生振荡,我实际使用过,从来没有不起振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对于截图中红色框中这个电路,您有何看法吗?PDF地址: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 ...

不妨搭个电路试试,振荡是一定会产生的,重要的是看振荡是否在晶体标称频率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妨搭个电路试试,振荡是一定会产生的,重要的是看振荡是否在晶体标称频率上。 ...

施密特门加RC做振荡器我一直都知道的,初见这个电路时我很惊奇那个R上为何并一个晶体?这就是为何我会一直记着这个电路。今天找的这个PDF是linear公司的一篇应用笔记,它对这个图只有一句话解释:

它说CMOS施密特触发器偏置在线性工作区间上,电容增加了相位移动,电路振荡在石英晶体的谐振频率上。

施密特触发器也可以偏置在线性工作区间?这具有普遍性吗还是只有74C14能这么做?很多疑问。
@wf.yang 你用CD40106是什么样的电路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施密特门加RC做振荡器我一直都知道的,初见这个电路时我很惊奇那个R上为何并一个晶体?这就是为何我会一直 ...

“施密特触发器偏置在线性工作区间上”
想不出来施密特如何偏置在线性工作区间。

网友B:
亲手测试了14楼电路。
反相器用HEF4069UBT,电阻用3M欧,晶体用32768手表晶体,电源3.3V(一节磷酸铁锂电池),输出频率是196K,6倍泛音,输出脚是正弦波。
在电源脚接一个510K电阻,输出频率变成32768,波形是方波。。。。

网友B:
R1=3M,R2=0.
不知道R2用上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
@king5555 你可能是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