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M0】 MG32F02A 学习笔记⑧ SPI0 标准发送与接收

楼主(2018-09-29):
     上回我们说到了MG32F02A的UART0通过DMA方式进行串口接收。帖子详情:https://bbs.21ic.com/icview-2560338-1-1.html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SPI应该如何使用。
      由于标准四线制SPI是全双工的双向总线,所以在你发送的同时也发生了接收,因此读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需要用不同的办法来进行主从机的通讯。
      首先发主机的发送程序:
#include "MG32x02z_DRV.H"

typedef uint8_t u8;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64_t u64;

#define Dummy_Data         0xFFFFFFFF
#define SPI_NSS         PB0     // SPI_NSS

void CSC_Init (void)
{
        CSC_PLL_TyprDef CSC_PLL_CFG;

    UnProtectModuleReg(MEMprotect);             // Setting flash wait state
    MEM_SetFlashWaitState(MEM_FWAIT_ONE);        // 50MHz> Sysclk >=25MHz
    ProtectModuleReg(MEMprotect);

  Un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CSC_CK_APB_Divider_Select(APB_DIV_1);        // Modify CK_APB divider        APB=CK_MAIN/1
        CSC_CK_AHB_Divider_Select(AHB_DIV_1);        // Modify CK_AHB divider        AHB=APB/1

        /* CK_HS selection */
        CSC_IHRCO_Select(IHRCO_12MHz);                        // IHRCO Sel 12MHz
        CSC_IHRCO_Cmd(ENABLE);
        while(CSC_GetSingleFlagStatus(CSC_IHRCOF) == DRV_Normal);
        CSC_ClearFlag(CSC_IHRCOF);
        CSC_CK_HS_Select(HS_CK_IHRCO);                        // CK_HS select IHRCO

        /* PLL */
        /**********************************************************/
        CSC_PLL_CFG.InputDivider=PLLI_DIV_2;        // 12M/2=6M
        CSC_PLL_CFG.Multiplication=PLLIx16;                // 6M*16=96M
        CSC_PLL_CFG.OutputDivider=PLLO_DIV_2;        // PLLO=96M/2=48M
        CSC_PLL_Config(&CSC_PLL_CFG);
        CSC_PLL_Cmd(ENABLE);
        while(CSC_GetSingleFlagStatus(CSC_PLLF) == DRV_Normal);
        CSC_ClearFlag(CSC_PLLF);
        /**********************************************************/

        /* CK_MAIN */
        CSC_CK_MAIN_Select(MAIN_CK_HS);

        /* Configure ICKO function */

        /* Configure peripheral clock */
        CSC_PeriphProcessClockSource_Config(CSC_SPI0_CKS, CK_APB);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SPI0,ENABLE);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PortB,ENABLE);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PortE,ENABLE);

    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void InitSPI0(void)
{

                PIN_InitTypeDef PINX_InitStruct;

        //===Set CSC init====
        //MG32x02z_CSC_Init.h(Configuration Wizard)
        //Select CK_HS source = CK_IHRCO
        //Select IHRCO = 12Mz
        //Select CK_MAIN Source = CK_HS
        //Configure PLL->Select APB Prescaler = CK_MAIN/1

        /*=== 1. Enable CSC to SPI clock ===*/
        //[A] When Use Wizard
        //Configure Peripheral On Mode Clock->SPI0 = Enable and Select SPI0_PR Source = CK_APB
        //Configure Peripheral On Mode Clock->Port B = Enable
        //[B] When Use Driver
//          Un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Unprotect CSC module
//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SPI0, ENABLE);                  // Enable SPI0 module clock
//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PortB, ENABLE);                  // Enable PortB clock
//          CSC_PeriphProcessClockSource_Config(CSC_SPI0_CKS, CK_APB);  // CK_SPIx_PR = CK_APB = 12MHz
//          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protect CSC module

        /*=== 2. Default Initial SPI ===*/
        SPI_DeInit(SPI0);

        /*=== 3. Configure clock divider ===*/                                                // SPI clock = 1MHz
        SPI_Clock_Select(SPI0, SPI_CK_SPIx_PR);                                         // CK_SPIx = CK_SPIx_PR
        SPI_PreDivider_Select(SPI0, SPI_PDIV_2);                                        // PDIV outpu = CK_SPIx /2
        SPI_Prescaler_Select(SPI0, SPI_PSC_3);                                                // Prescaler outpu = PDIV outpu /3
        SPI_Divider_Select(SPI0, SPI_DIV_2);                                                // DIV outpu = PDIV outpu /2

        /*=== 4. Configure SPI data line, mode and data size... ===*/
        SPI_DataLine_Select(SPI0, SPI_Standard);                        // SPI Standard Mode
        SPI_ModeAndNss_Select(SPI0, SPI_Master);                                        // Master
        SPI_ClockPhase_Select(SPI0, SPI_LeadingEdge);                                // CPHA = 0
        SPI_ClockPolarity_Select(SPI0, SPI_Low);                                        // CPOL = 0
        SPI_FirstBit_Select(SPI0, SPI_MSB);                                                 // MSB first
        SPI_DataSize_Select(SPI0, SPI_8bits);                                                // Data size 8bits

        /*=== 5. Config SPI0 IO ===*/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PushPull_O;         // Pin select pusu pull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PUResistant                = PINX_PUResistant_Enable;        // Enable pull up resistor
        PINX_InitStruct.PINX_Speed                                = PINX_Speed_Low;
        PINX_InitStruct.PINX_OUTDrive                        = PINX_OUTDrive_Level1;         // Pin output driver full strength.
        PINX_InitStruct.PINX_FilterDivider                = PINX_FilterDivider_Bypass;// Pin input deglitch filter clock divider bypass
        PINX_InitStruct.PINX_Inverse                        = PINX_Inverse_Disable;         // Pin input data not invers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2;                                                // Pin AFS = 2
        GPIO_PinMode_Config(PINB(2),&PINX_InitStruct);                                                // CLK setup at PB2

        PINX_InitStruct.PINX_OUTDrive                        = PINX_OUTDrive_Level1;         // Pin output drive strength 1/4
        GPIO_PinMode_Config(PINB(3),&PINX_InitStruct);                                                // MOSI setup at PB3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OpenDrain_O;    // Setting open drain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2;                // Pin AFS = 2
  GPIO_PinMode_Config(PINB(1),&PINX_InitStruct);              // MISO setup at PB1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0;                                                // Pin AFS = 0
        GPIO_PinMode_Config(PINB(0),&PINX_InitStruct);                                                // NSS setup at PB0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OpenDrain_O;                  // Pin select Push Pull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0;                                                         // Pin AFS = 0
        GPIO_PinMode_Config(PINE(13),&PINX_InitStruct);                                                  // PE13
        GPIO_PinMode_Config(PINE(14),&PINX_InitStruct);                                                  // PE14

        /*=== 6. Enable SPI ===*/
        SPI_Cmd(SPI0, ENABLE);

}

int main()
{
        u32 i,y;
        u8 x;
        uint32_t RDAT;
        CSC_Init();
        InitSPI0();
        x=y=0;
        i=0;
    while(1)
    {
            i++;
            if(i>=500000)
            {
                        i=0;
                        SPI_NSS = 0;
                PE13=0;
                SPI_SetTxData(SPI0, SPI_1Byte, 0x05);                               // Send 1 byte and received 1 byte the same time
    while(SPI_GetSingleFlagStatus(SPI0, SPI_TCF) == DRV_UnHappened);    // Wait TCF flag
    SPI_ClearFlag(SPI0, SPI_TCF);    // Clear flag
                                SPI_NSS = 1;
                                PE13=1;

                        }
    }
}

         在发送的时候比较简单,直接主机拉低NSS线之后使用SPI_SetTxData函数直接发送你要发送的数据即可,后面的while保证了数据发送的完整性,发送完成之后需要手动清除flag并拉高NSS线,就这样,数据就发送到从机上去了。

          从机接收程序:

#include "MG32x02z_DRV.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int8_t u8;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64_t u64;

#define Dummy_Data         0xFFFFFFFF

#define SPI_NSS         PB0     // SPI_NSS
#define URTX URT0

void CSC_Init (void)
{
        CSC_PLL_TyprDef CSC_PLL_CFG;

    UnProtectModuleReg(MEMprotect);             // Setting flash wait state
    MEM_SetFlashWaitState(MEM_FWAIT_ONE);        // 50MHz> Sysclk >=25MHz
    ProtectModuleReg(MEMprotect);

    Un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CSC_CK_APB_Divider_Select(APB_DIV_1);        // Modify CK_APB divider        APB=CK_MAIN/1
        CSC_CK_AHB_Divider_Select(AHB_DIV_1);        // Modify CK_AHB divider        AHB=APB/1

        /* CK_HS selection */
        CSC_IHRCO_Select(IHRCO_12MHz);                        // IHRCO Sel 12MHz
        CSC_IHRCO_Cmd(ENABLE);
        while(CSC_GetSingleFlagStatus(CSC_IHRCOF) == DRV_Normal);
        CSC_ClearFlag(CSC_IHRCOF);
        CSC_CK_HS_Select(HS_CK_IHRCO);                        // CK_HS select IHRCO

        /* PLL */
        /**********************************************************/
        CSC_PLL_CFG.InputDivider=PLLI_DIV_2;        // 12M/2=6M
        CSC_PLL_CFG.Multiplication=PLLIx16;                // 6M*16=96M
        CSC_PLL_CFG.OutputDivider=PLLO_DIV_2;        // PLLO=96M/2=48M
        CSC_PLL_Config(&CSC_PLL_CFG);
        CSC_PLL_Cmd(ENABLE);
        while(CSC_GetSingleFlagStatus(CSC_PLLF) == DRV_Normal);
        CSC_ClearFlag(CSC_PLLF);
        /**********************************************************/

        /* CK_MAIN */
        CSC_CK_MAIN_Select(MAIN_CK_HS);

        /* Configure ICKO function */

        /* Configure peripheral clock */
        CSC_PeriphProcessClockSource_Config(CSC_SPI0_CKS, CK_APB);
        CSC_PeriphProcessClockSource_Config(CSC_UART0_CKS, CK_APB);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SPI0,ENABLE);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UART0,ENABLE);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PortB,ENABLE);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PortE,ENABLE);

    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RT_SetTXData(URTX,1,ch);
        while(URT_GetITSingleFlagStatus(URTX,URT_IT_TC)==DRV_UnHappened);
        URT_ClearITFlag(URTX,URT_IT_TC);

        return ch;
}

void UartSendByte(int ch)
{

        URT_SetTXData(URTX,1,ch);
        while(URT_GetITSingleFlagStatus(URTX,URT_IT_TC)==DRV_UnHappened);
        URT_ClearITFlag(URTX,URT_IT_TC);

}

void URT0_Init(void)
{
    URT_BRG_TypeDef  URT_BRG;
    URT_Data_TypeDef DataDef;
        PIN_InitTypeDef PINX_InitStruct;

        //==Set GPIO init
        //PB8 PPO TX ,PB9 ODO RX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PushPull_O;                  // Pin select Push Pull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PUResistant                 = PINX_PUResistant_Enable;          // Enable pull up resistor
        PINX_InitStruct.PINX_Speed                                   = PINX_Speed_Low;
        PINX_InitStruct.PINX_OUTDrive                         = PINX_OUTDrive_Level0;                 // Pin output driver full strength.
        PINX_InitStruct.PINX_FilterDivider                   = PINX_FilterDivider_Bypass;        // Pin input deglitch filter clock divider bypass
        PINX_InitStruct.PINX_Inverse                         = PINX_Inverse_Disable;                 // Pin input data not invers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PB8_AF_URT0_TX;                                // Pin AFS = URT0_TX
        GPIO_PinMode_Config(PINB(8),&PINX_InitStruct);                                                          // TXD at PB8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OpenDrain_O;                 // Pin select Open Drain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PB9_AF_URT0_RX;                                // Pin AFS = URT0_RX
        GPIO_PinMode_Config(PINB(9),&PINX_InitStruct);                                                          // RXD at PB9

    //=====Set Clock=====//
    //---Set BaudRate---//
    URT_BRG.URT_InteranlClockSource = URT_BDClock_PROC;
    URT_BRG.URT_BaudRateMode = URT_BDMode_Separated;
    URT_BRG.URT_PrescalerCounterReload = 0;                                //Set PSR
    URT_BRG.URT_BaudRateCounterReload = 3;                                //Set RLR
    URT_BaudRateGenerator_Config(URTX, &URT_BRG);                            //BR115200 = f(CK_URTx)/(PSR+1)/(RLR+1)/(OS_NUM+1)
    URT_BaudRateGenerator_Cmd(URTX, ENABLE);                            //Enable BaudRateGenerator
    //---TX/RX Clock---//
    URT_TXClockSource_Select(URTX, URT_TXClock_Internal);                //URT_TX use BaudRateGenerator
    URT_RXClockSource_Select(URTX, URT_RXClock_Internal);                //URT_RX use BaudRateGenerator
    URT_TXOverSamplingSampleNumber_Select(URTX, 25);                //Set TX OS_NUM
    URT_RXOverSamplingSampleNumber_Select(URTX, 25);                //Set RX OS_NUM
    URT_RXOverSamplingMode_Select(URTX, URT_RXSMP_3TIME);
    URT_TX_Cmd(URTX, ENABLE);                                            //Enable TX
    URT_RX_Cmd(URTX, ENABLE);                                            //Enable RX

    //=====Set Mode=====//
    //---Set Data character config---//
    DataDef.URT_TX_DataLength  = URT_DataLength_8;
    DataDef.URT_RX_DataLength  = URT_DataLength_8;
    DataDef.URT_TX_DataOrder   = URT_DataTyped_LSB;
    DataDef.URT_RX_DataOrder   = URT_DataTyped_LSB;
    DataDef.URT_TX_Parity      = URT_Parity_No;
    DataDef.URT_RX_Parity      = URT_Parity_No;
    DataDef.URT_TX_StopBits    = URT_StopBits_1_0;
    DataDef.URT_RX_StopBits    = URT_StopBits_1_0;
    DataDef.URT_TX_DataInverse = DISABLE;
    DataDef.URT_RX_DataInverse = DISABLE;
    URT_DataCharacter_Config(URTX, &DataDef);
    //---Set Mode Select---//
    URT_Mode_Select(URTX, URT_URT_mode);
    //---Set DataLine Select---//
    URT_DataLine_Select(URTX, URT_DataLine_2);

    //=====Set Data Control=====//
    URT_RXShadowBufferThreshold_Select(URTX, URT_RXTH_1BYTE);
    URT_IdlehandleMode_Select(URTX, URT_IDLEMode_No);
    URT_TXGaudTime_Select(URTX, 0);

    //=====Enable URT Interrupt=====//
    //URT_IT_Cmd(URTX, URT_IT_RX, ENABLE);
    //URT_ITEA_Cmd(URTX, ENABLE);
    //NVIC_EnableIRQ(URT0_IRQn);

    //=====Enable URT=====//
    URT_Cmd(URTX, ENABLE);

        //==See MG32x02z_URT0_IRQ.c when interrupt in
}

void InitSPI0(void)
{

        PIN_InitTypeDef PINX_InitStruct;

        //===Set CSC init====
        //MG32x02z_CSC_Init.h(Configuration Wizard)
        //Select CK_HS source = CK_IHRCO
        //Select IHRCO = 12Mz
        //Select CK_MAIN Source = CK_HS
        //Configure PLL->Select APB Prescaler = CK_MAIN/1

        /*=== 1. Enable CSC to SPI clock ===*/
        //[A] When Use Wizard
        //Configure Peripheral On Mode Clock->SPI0 = Enable and Select SPI0_PR Source = CK_APB
        //Configure Peripheral On Mode Clock->Port B = Enable
        //[B] When Use Driver
        //          Un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Unprotect CSC module
        //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SPI0, ENABLE);                  // Enable SPI0 module clock
        //          CSC_PeriphOnModeClock_Config(CSC_ON_PortB, ENABLE);                  // Enable PortB clock
        //          CSC_PeriphProcessClockSource_Config(CSC_SPI0_CKS, CK_APB);  // CK_SPIx_PR = CK_APB = 12MHz
        //          ProtectModuleReg(CSCprotect);                                                           // protect CSC module

        /*=== 2. Default Initial SPI ===*/
        SPI_DeInit(SPI0);

        /*=== 3. Configure clock divider ===*/                                                // SPI clock = 1MHz
        SPI_Clock_Select(SPI0, SPI_CK_SPIx_PR);                                         // CK_SPIx = CK_SPIx_PR
        SPI_PreDivider_Select(SPI0, SPI_PDIV_2);                                        // PDIV outpu = CK_SPIx /2
        SPI_Prescaler_Select(SPI0, SPI_PSC_3);                                                // Prescaler outpu = PDIV outpu /3
        SPI_Divider_Select(SPI0, SPI_DIV_2);                                                // DIV outpu = PDIV outpu /2

        /*=== 4. Configure SPI data line, mode and data size... ===*/
        SPI_DataLine_Select(SPI0, SPI_Standard);                                        // SPI data line 1-line Bidirectional~ SPI0_MOSI
        SPI_ModeAndNss_Select(SPI0, SPI_SlaveWithNss);                                        // Slave
        SPI_NSSInputSignal_Select(SPI0,SPI_NssPin);                                        // Nss
        SPI_ClockPhase_Select(SPI0, SPI_LeadingEdge);                                // CPHA = 0
        SPI_ClockPolarity_Select(SPI0, SPI_Low);                                        // CPOL = 0
        SPI_FirstBit_Select(SPI0, SPI_MSB);                                                 // MSB first
        SPI_DataSize_Select(SPI0, SPI_8bits);                                                // Data size 8bits
        SPI_SlaveModeReceivedThreshold_Select(SPI0, SPI_1Byte);     // Set SPI0 received data buffer high threshold

        /*=== 5. Config SPI0 IO ===*/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Digital_I;          // Pin select digital input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PUResistant                 = PINX_PUResistant_Enable;  // Enable pull up resistor
        PINX_InitStruct.PINX_Speed                                   = PINX_Speed_Low;
        PINX_InitStruct.PINX_OUTDrive                         = PINX_OUTDrive_Level0;         // Pin output driver full strength.
        PINX_InitStruct.PINX_FilterDivider                   = PINX_FilterDivider_Bypass;// Pin input deglitch filter clock divider bypass
        PINX_InitStruct.PINX_Inverse                         = PINX_Inverse_Disable;         // Pin input data not invers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2;                                                 // Pin AFS = 2

        GPIO_PinMode_Config(PINB(0),&PINX_InitStruct);                                          // NSS setup at PB0
        GPIO_PinMode_Config(PINB(2),&PINX_InitStruct);                                          // CLK setup at PB2
        GPIO_PinMode_Config(PINB(3),&PINX_InitStruct);                                          // MOSI setup at PB3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PushPull_O;     // Setting pusu pull mode
  GPIO_PinMode_Config(PINB(1),&PINX_InitStruct);                      // MISO setup at PB1
         PINX_InitStruct.PINX_Mode                                 = PINX_Mode_OpenDrain_O;         // Setting pusu pull mode
         PINX_InitStruct.PINX_Alternate_Function = 0;                                                 // Pin AFS = 0
         GPIO_PinMode_Config(PINE(13),&PINX_InitStruct);                                          // D4 setup at PE13
         GPIO_PinMode_Config(PINE(14),&PINX_InitStruct);                                          // D4 setup at PE13
         GPIO_PinMode_Config(PINE(15),&PINX_InitStruct);                                          // D6 setup at PE15

        /*=== 6. Enable SPI ===*/
        SPI_Cmd(SPI0, ENABLE);                                                                                          // Enable SPI

}

int main()
{

        uint32_t RDAT,TDAT;
        int i;
        CSC_Init();
        InitSPI0();
        URT0_Init();
        printf("hello\n");
    while(1)
    {
                                     i++;
            if(i>=500000)
            {
                        i=0;

                PE13=0;
   SPI_SetTxData(SPI0, SPI_1Byte, Dummy_Data);       // Received 1 byte and send 1 byte the same time
    while(SPI_GetSingleFlagStatus(SPI0, SPI_RXF) == DRV_UnHappened);    // Wait RXF flag
    SPI_ClearFlag(SPI0, (SPI_TXF | SPI_RXF));                           // Clear TXF and RXF
    RDAT = SPI_GetRxData(SPI0);                                         // Get received data
                printf("0x%02X\n",RDAT);
                PE13=1;

                        }

    }
}

      你会发现,从机接收的部分就不一样了,首先,那个0x00是什么意思呢?刚刚我们说过,SPI总线比较特殊,发送的同时你就接收了一次数据,因此,你要接收数据,你就要发送数据,如果你要接收的数据是1字节的数据,就只需要发0x00,如果是3字节的数据,则需要发送0xffffff,因此平时方便起见直接发0xffffff即可,然后发送出去后等带flag的到来即可完成接收过程。
       从机要反过来做发送也是和主机一样的道理,仿照主机即可。
       另外从机建议模式选择SlaveWithNSS,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能保证主机故障重启后从机接收到的数据依然是正常的,不然从机会一直接受到错误的数据直到你复位从机。